懵逼的IPV6,电脑创建IPV6httpserver,同个光猫wifi下手机可以

楼主:
电脑端python -m http.server创建一个简易的httpserver。这个模块是支持ipv4和ipv6的。然后电脑获取ipv6地址,通过ipv6地址可以访问到这个网页,手机同处于一个光猫下的wifi连接也时可以通过这个ipv6地址访问到这个网页。 但是手机关闭wifi,通过移动网络连接就访问不到那个地址了。   家里是装最新的光猫宽带的,电脑和手机都是可以通过test-ipv6.com 检测的。  我换其他port 也是不行。

这个宽带的ipv6,和手机移动信号的ipv6不能直通访问?

网友A:
光猫的防火墙记得是默认禁止ipv6 input的,进后台检查下配置先

还有的获得网段不是fe80对吧

网友B:
有包特征检查,HTTP任何端口都会拦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包特征检查,HTTP任何端口都会拦截。

应该不是http过滤的问题
我现在windows ping手机移动信号的ipv6地址,是ping不通的。但是手机连接同个wifi情况下,电脑是可以ping通手机的ipv6地址的。严重怀疑ipv6不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的防火墙记得是默认禁止ipv6 input的,进后台检查下配置先

还有的获得网段不是fe80对吧  ...

不是用的fe80开头的那个ipv6,是test-ipv6.com检测出来的那个
光猫也不知道账号密码,改天我问下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的fe80开头的那个ipv6,是test-ipv6.com检测出来的那个
光猫也不知道账号密码,改天我问下移动 ...

大概率是光猫 或者路由器 ipv6 有防火墙

网友:
并不是ipv6就天生直通,只是好些路由器默认没开v6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