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自制辣椒油,连辣椒都是自己种的

楼主:
我一直吃青稞面(代替米饭,青稞是粗粮中的粗粮)。但青稞面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放一勺香喷喷的辣椒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自己用绞肉机做肉馅、压榨花生油、家里自制腐竹, 家里的老干妈用完了,索性自己制作辣椒油。

参考这个B 站视频,根据实际情况改了些地方。

【做辣椒油时,千万不可直接泼热油,多做这一步,辣椒油才香-哔哩哔哩】 https://b23.tv/e3R191y

首先干辣椒哪里来?我自己种的。果园种了4棵辣椒,上次小孩去玩,帮我摘了一小袋。放厨房忘记使用,都成了干辣椒了。

怎样切碎辣椒?

借助绞肉机,换上中绞网(5mm孔径),将洗好的辣椒放进去,就能绞出非常专业的碎辣椒:

使用电磁炉,220摄氏度的档位,这个温度有点高了,下次改为200度(煎炸档是显示温度的)。 放入大概250克油,放入姜片、蒜头、八角、桂皮、香叶、陈皮,炸到蒜头变黄色,分三次倒入热油到辣椒粉上。

每次隔开1-2分钟左右,等油冷了,再倒一下次。

倒油的时候,使用30目的不锈钢滤网过滤一下油。最后剩下的残渣就不要了:

这是制作出来的辣椒油。还是很成功的,香味十足,辣味很正宗,以后不需要买可能矿物油超标的老干妈了。

注:白芝麻手上没有,下次再加上。

网友:
居家小能手

楼主:
那一个品种的辣椒最适合?  做出来的辣椒油中小辣就行。

我去淘宝买些辣椒苗,种到果园,以后辣椒只给自足。

注;有些辣椒是一年生,有些很多年。怎样分辨?我当然希望是多年生的。

网友:
买小米椒、朝天椒。
另外辣椒要晒干才好吧?阴干的里面会不会发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小米椒、朝天椒。
另外辣椒要晒干才好吧?阴干的里面会不会发霉?

所以洗干净后才绞碎。

网友:
牛,厉害
不怎么辣的话,可以考虑成都那边的辣椒品种,香味足、辣味轻

网友:
广东人吃辣?!

网友:
我是广东人,我是自己做蒜蓉辣椒酱。做一小瓶200克左右,可以吃几个月了。

网友:
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和四川人完全不一样

楼主:
我有个孩子很能吃辣。到四川成都玩,本地人的辣度也能吃下去。

我只能小辣或微辣。太辣我会咳嗽。

网友:
干辣椒捣碎之前,先用小火烘焙一下,很香很脆了再用机器粉碎,注意小火烘,不要烧了,
平时做油泼辣子,就放盐,酱油,花生油,油温不能太高,以免烧坏辣椒,也可以放点味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个品种的辣椒最适合?  做出来的辣椒油中小辣就行。

我去淘宝买些辣椒苗,种到果园,以后辣椒只给自足 ...

辣椒基本都可以过冬的,霜冻期间注意保暖就好。我的几颗辣椒都是种了好几年了,坐标杭州。广东肯定没问题。

网友:
二荆条,微辣且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孩子很能吃辣。到四川成都玩,本地人的辣度也能吃下去。

我只能小辣或微辣。太辣我会咳嗽。 ...

平时我吃不了辣,独自学习or工作的时候喜欢吃辣的零食(平时也不吃零食)

网友:
有烹饪技巧不?

我用二荆条辣度不太容易控制,火小了就比较辣,火稍微大一点辣味太轻甚至几乎没有辣味了。

网友:
灯笼椒,中辣,肉厚,晒干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