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MHz的收发模块,要设10个频率,间隔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Loar收发模块,天线中心频率时433MHz,要设10个频率,间隔多少比较合适?
问AI,说是150KHz,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教一下各位要怎么算。

网友:
调制模式,调制速率等啥都没有,咋说

网友A:
越宽越好,就和马路一样,但是你不一定能申请到那么宽的频带。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工信部52号公告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网友B:
用过成都亿百特的。他们的建议是 间隔1M.

他们的成品模块的信道间隔也是以1M来区分,

实际频率= 410.125 + CH *1M

网友C:
不知道大家用LORA使用跳频功能不,是用片子自己的跳频还是自己拉一个频率表自己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家用LORA使用跳频功能不,是用片子自己的跳频还是自己拉一个频率表自己跳 ...

我是直接研究ELRS的调频算法 然后直接移植过去,ELRS已经做的很好了,生成调频表和调频算法直接用的ELRS的,测试效果很不错,频谱仪测下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宽越好,就和马路一样,但是你不一定能申请到那么宽的频带。

受教了,我一直以为433MHz频段可以随便用,
六楼说间隔1MHz,那就就远超频段了,
我还是还是直接去请教模块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信部52号公告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谢谢,原来还有这个公告,感觉自己是个大大的门外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成都亿百特的。他们的建议是 间隔1M.

他们的成品模块的信道间隔也是以1M来区分,

谢谢,我也是按卖模块给的例程来的,1MHz
怕频道多了离开天线的中心频率太远了。影响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还有这个公告,感觉自己是个大大的门外汉。

lora用470MHz的限制少些,功率限值50mW,带宽限制500kHz,发射时间不超过1秒,没有发送间隔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研究ELRS的调频算法 然后直接移植过去,ELRS已经做的很好了,生成调频表和调频算法直接用的ELRS ...

感谢回复,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