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串口抗干扰能力怎样?

楼主(2024-08-11):
现场调试出现被干扰情况。我的I/O模块(MCU STM32F407)和另一家公司模块(MCU Renesas)通过RS485通信。旁边台变频器,有两个模拟信号接入另一家公司模块(MCU Renesas)。平时变频器关闭时通信正常,可只要变频器一开,我的模块串口通信就出现丢包,而那家基于Renesas的模块却通信正常。

能否确认是STM32 UART抗干扰能力差? 因为两种模块,除了MCU其他电路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A:
示波器抓信号,先直观看信号本身是不是所谓的被干扰了,
不过得学会怎么玩示波器先,比如住捕捉小于波特率的脉冲宽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抓信号,先直观看信号本身是不是所谓的被干扰了,
不过得学会怎么玩示波器先,比如住捕捉小于波特率 ...

示波器抓过,确实变频器开了后,485差分信号太多毛刺。后来把变频器输出AO信号线缠绕上磁环,485信号大为改观,并且没有丢包通信正常。
不过这没解决我模块本身的问题,所以想在模块端想点办法。

网友:
单片机串口没有什么干不干扰的,都是TTL电平,485部分才是关键

网友:
隔离了吗,别用磁耦,用光耦

网友:
有这个说法,485给到mcu的信号脉冲有不规整,有的mcu就解析不出来

网友:
485和mcu隔离了吗?通讯线是不是双绞屏蔽线,屏蔽线外层接负极还是机器外壳,现场这些细节都要考虑。
当干扰严重环境,匹配电阻加起来或许有效果。

通讯干扰事情,有时候就是一个小细节调整,就解决了。

网友:
485 两端模块有没有共地?

网友:
电路一样但用的元件型号和厂家不会完全一样吧

网友:
双绞线单端屏蔽接地,接好终端匹配电阻。另外也可能是电源地线带来的干扰,需要做好隔离。

网友:
你硬件上都出现了干扰波形了,你怪STM32的串口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