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运行时数码管突然全灭

楼主:
发现单片机在带负载时(脉冲高压打火器)偶尔会让数码管全灭,灭了后按键功能都正常,不带负载就不灭,请问这种情况考虑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在程序开头把复位信息打出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复位了,是的话需要考虑改电路板,尤其是增强复位电路的抗干扰,不是的话,如果使用外部晶振可以先转为内部振荡器试试

网友A:
电源的问题,打火瞬间电源产生尖峰波动,导致单片机重启。

网友B:
数码管是MCU直推,还是TM16xx系列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C:
按键正常MCU就没死,可能显示芯片乱了,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D:
别扫,用595行吗,我一直用595,很好用

网友:
也是一直用595,现在嫌太占地方,也想换专用IC了

网友E:
数码管驱动可以定时刷新或定时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是MCU直推,还是TM16xx系列专用驱动芯片。

你好,是1640系列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正常MCU就没死,可能显示芯片乱了,需要重新初始化

嗯,或许,这个情况添加软件陷阱程序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管驱动可以定时刷新或定时初始化

这个情况若添加软件陷阱程序好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扫,用595行吗,我一直用595,很好用

我观察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问题,打火瞬间电源产生尖峰波动,导致单片机重启。

灭了之后单片机功能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扫,用595行吗,我一直用595,很好用

你好这个595对电磁干扰也很抗吗

网友F:
led灭了,没有恢复,但按键是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灭了,没有恢复,但按键是正常的么

是的,灭了之后按键都是正常的,重新上电就亮了 周围有电磁脉冲肉眼可见的频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灭了之后按键都是正常的,重新上电就亮了 周围有电磁脉冲肉眼可见的频闪 ...

说明mcu没有重启,mcu重启了,led会恢复。可以再按键处理中加一个更新led显示的功能,再测试验证下,led能不能恢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灭了之后按键都是正常的,重新上电就亮了 周围有电磁脉冲肉眼可见的频闪 ...

看你还发了一个帖子,可能是1640挂了,而不是mcu

网友:
应该做个调查了,看看有多少人用TM16xx做批产产品的显示驱动

网友:
或者你需要的是这个。

// 更新显示
void Display_Update(void)
{
        uchar i=0,flag=0;                // 时间,或者有数据更改时,刷新显示
        for(i=0;i<Min(sizeofArray(TM1628_RAM),sizeofArray(display.buff));i++)
        {
                if(TM1628_RAM[i]!=display.buff[i])
                {
                        flag=1;
                        break;
                }
        }
        if((display.clock>DISPLAY_CLOCK_MS) || (flag!=0))        // 有数据改变,或者每DISPLAY_CLOCK_MS刷新显示
        {
                display.clock-=DISPLAY_CLOCK_MS;
                for(i=0;i<Min(sizeofArray(TM1628_RAM),sizeofArray(display.buff));i++)
                {
                        TM1628_RAM[i]=display.buff[i];
                }
                TM1628_LIGHT=display.light;
                TM1628_Update();
        }
}

void TM1628_Update(void)
{
        uchar i=0;
        Start();
        Serial_T(0x00|TM1628_MODE);                                // 写模式
        End();

        Start();
        Serial_T(TM1628_WRITE_ATUO);                        // 写数据,自动加1
        End();

        Start();
        Serial_T(0xC0);                                                        // 首地址
        for(i=0;i<sizeofArray(TM1628_RAM);i++)
        {
                Serial_T((uchar)(TM1628_RAM[i]%256));        // 先送低位
                Serial_T((uchar)(TM1628_RAM[i]/256));        // 再送高位
        }
        End();

        Start();
        Serial_T(0x88|(TM1628_LIGHT & 0x07));        // 写命令
        En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问题,打火瞬间电源产生尖峰波动,导致单片机重启。

灭了之后单片机还是活着的 ,现在在1640接上电容不灭了但是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或者你需要的是这个。

好的谢谢 不灭了 但是受到外界干扰还是会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还发了一个帖子,可能是1640挂了,而不是mcu

1640挂了 给它接电容不挂了但会频闪

网友H:
1640的电源挂了多大的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灭了 但是受到外界干扰还是会频闪

用外挂的驱动,干扰产生频闪是正常现象,提高刷屏速度也没用。
干扰消失后能够自动恢复(无需操作)就可以了。认证是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640的电源挂了多大的电容?

挂啥,挂多大都会,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40的电源挂了多大的电容?

挂的是104电容,现在不灭了但是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外挂的驱动,干扰产生频闪是正常现象,提高刷屏速度也没用。
干扰消失后能够自动恢复(无需操作)就可 ...

程序提高了刷新频率 有什么办法不叫他频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的是104电容,现在不灭了但是频闪

再加个470uF给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提高了刷新频率 有什么办法不叫他频闪吗

看示波器看好,将通讯的Delay改短试试,或许有用。

楼主:
感谢上面个位,上面方法大部分试了,最后是直接从6号飞线接最近地频闪好多了但是有零星频闪,基于此线有没有加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