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驱动的数码管工作中受到外界干扰突然灭灯

楼主:
1640驱动的数码管受到电磁干扰工作中会偶然灭灯,请问软件程序上面用什么抗干扰方法最好呢?

网友:
先查硬件问题吧

楼主:
硬件查过,用物理隔离也不行该灭还灭,如果把负载这个高压脉冲包去掉就不会灭, 主要是已经小批量了,对于我这种情况啊,软件层面选择用哪种抗干扰程序方法是最优解 谢谢~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显示受干扰,那么定期对1640初始化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显示受干扰,那么定期对1640初始化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我之前做EFT测试的时候,好像1000~2000V就不行了,再此期间加了初始化好像也没用,最后将此方案换成单片机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干扰本身是一个系统综合解决的事情,
软件上面就从刷新率重点考虑,
软硬件都考虑才是关键。
有时候,硬件上一个rc抵得上软件几百行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我之前做EFT测试的时候,好像1000~2000V就不行了,再此期间加了初始化好像也没用, ...

这个前提是需要单片机还活着,显示芯片死了,当然这只是个补救措施

网友:
1604 这类的  芯片 我每次送数据显示 都初始化一次    除非硬件死了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提是需要单片机还活着,显示芯片死了,当然这只是个补救措施

我这个情况就是数码管灭了单片机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我之前做EFT测试的时候,好像1000~2000V就不行了,再此期间加了初始化好像也没用, ...

好的这个方案我觉得挺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我之前做EFT测试的时候,好像1000~2000V就不行了,再此期间加了初始化好像也没用, ...

数码管比较多

网友:
信号线上加rc滤波

楼主:
好的试试

网友:
时钟,数据线减小上拉电阻到 1K   2K,并100pF电容到GND 试试

楼主:
感谢上面个位,上面方法大部分试了,最后是直接从6号飞线接最近地频闪好多了但是有零星频闪,基于此线有没有加强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个位,上面方法大部分试了,最后是直接从6号飞线接最近地频闪好多了但是有零星频闪,基于此线有没 ...

请问,6号飞线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