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将显示器+触屏屏模拟成手机屏,用手机主板驱动吗?

楼主:
淘汰的手机主板比较便宜,有办法将显示器+触屏屏模拟成手机屏,用手机主板驱动吗?

做出来就是个大号的安卓PAD,娱乐用,有朋友想做这种产品,大家觉得好实现吗?

网友A:
有一种产品,好像叫做安卓平板,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产品,好像叫做安卓平板,二手

LG有款27寸的随行屏,卖的很好,安卓系统,朋友想做类似那种的
普通平板还是太小

网友:
会议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LG有款27寸的随行屏,卖的很好,安卓系统,朋友想做类似那种的
普通平板还是太小

现在开会用的电视机,基本上都是50寸+

网友:
直接投屏就是了嘛

甚至不少手机typeC都带视频输出,转成hdmi

网友:
为啥笔记本屏幕都不标配触摸,因为大屏幕触摸贵。都用上昂贵的大屏幕触摸了屏幕了,主板成本不重要了

网友:
安卓显示板不香么?为啥要用手机带?

200左右的安卓板随便配屏幕,再配个触摸不就齐活了么

网友:
我感觉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