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有测量厚度的芯片推荐或者模块推荐 ?

楼主:
请教下,谁有测量厚度的芯片推荐或者模块推荐 ?

网友:
测啥
多厚
精度

都不说只推荐用摄像头

网友:
高精度位移传感器

网友A:
导电的话可以用ti fd2214

楼主:
没有特定的物体, 也没有特定的厚度啊,

比如测量手机的厚度, 杯子的厚度, 某个电源适配器的厚度 等

精度肯定是越高越好

测量结果数据 需要输出,接口使用 uart, i2c , spi 都可以

要是有模块类的最好了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呀,测量厚度能够实现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电的话可以用ti fd2214

fd2214   这个芯片能够测量出某物体的厚度吗 ??

网友:
车身 油漆厚度?

楼主:
也不全是啊,

反正就是没有特定的物体啊 ,

网友B:
不说谜语,就是谜底的事情吧

网友C:
测量范围,测量精度,接触或非接触?如果是接触式的话,可以选用容栅传感器,就是卡尺上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谜语,就是谜底的事情吧

接触式的, 精度是越高越好啊

被测物体 如 : 钢材, 茶杯, 手机 , 书籍  厚度 等等

测量范围 0.1mm  - 3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范围,测量精度,接触或非接触?如果是接触式的话,可以选用容栅传感器,就是卡尺上用的模块 ...

接触式的, 精度是越高越好啊

被测物体 如 : 钢材, 茶杯, 手机 , 书籍  厚度 等等

容栅传感器  这个有具体的型号吗 ?? 或者相关的厂家也可以

测量范围 0.1mm  - 300m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接触式的, 精度是越高越好啊

买个数显游标卡尺,把串口信号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数显游标卡尺,把串口信号接出来。

数显卡尺 显示的数据 没有输出吧,他是直接送入到显示了吧 ?

另外数显卡尺也不能够直接测量厚度啊

网友:
关键是怎么测??!!
你先不要说什么串口不串口,就你想到的要侧的东西,你先用你能想到的方式测出来再说,然后再想你要的电子模式去实现,
比如杯子厚度到底是杯子的高还是杯子壁厚还是直径等等,还有说车子油漆厚度,一张纸厚度,一堵墙得瓷砖的厚度,等等太多太多,要实现的测量方式
先不管用什么方法,但凡能得到结果都算,看看需要多少手段多少工具再说电子方式吧,要想一个芯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