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IDF开发怎么通过寄存器操作IO的高低电平?

楼主(2024-08-12):
我设计程序,都是用的库函数进行功能的配置,但是进行IO高低电平  操作的时候如何用寄存器进行,因为涉及到快速的LED点阵的驱动,官方的API函数进行IO操作有点慢?  有这方面使用经验的大侠吗?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哈

网友:
看了下 Arduino 的操作,以 esp8266 为例,底层使用的是 NONOS 库开发。

Arduino 通过 digitalWrite 函数更改输出 IO 状态,在 core_esp8266_wiring_digital.cpp 当中可以找到:

extern void IRAM_ATTR __digitalWrite(uint8_t pin, uint8_t val) {
  stopWaveform(pin); // Disable any Tone or startWaveform on this pin
  _stopPWM(pin);     // and any analogWrites (PWM)
  if(pin < 16){
    if(val) GPOS = (1 << pin);
    else GPOC = (1 << pin);
  } else if(pin == 16){
    if(val) GP16O |= 1;
    else GP16O &= ~1;
  }
}

基本就看到了 GPOS、GPOC 这样的寄存器,继续找下去在 esp8266_peri.h 当中找到了定义,也是 C 指针形式:

//GPIO (0-15) Control Registers
#define GPO    ESP8266_REG(0x300) //GPIO_OUT R/W (Output Level)
#define GPOS   ESP8266_REG(0x304) //GPIO_OUT_SET WO
#define GPOC   ESP8266_REG(0x308) //GPIO_OUT_CLR WO
#define GPE    ESP8266_REG(0x30C) //GPIO_ENABLE R/W (Enable)
#define GPES   ESP8266_REG(0x310) //GPIO_ENABLE_SET WO
#define GPEC   ESP8266_REG(0x314) //GPIO_ENABLE_CLR WO
#define GPI    ESP8266_REG(0x318) //GPIO_IN RO (Read Input Level)
#define GPIE   ESP8266_REG(0x31C) //GPIO_STATUS R/W (Interrupt Enable)
#define GPIES  ESP8266_REG(0x320) //GPIO_STATUS_SET WO
#define GPIEC  ESP8266_REG(0x324) //GPIO_STATUS_CLR WO

具体也是相当复杂,想看的话代码传过来:

网友:
需要将io口设置成分离IO,然后可以通过汇编来来控制,我去找下

// 配置 GPIO
const int bundleA_gpios[] = {0, 1};
gpio_config_t io_conf = {
    .mode = GPIO_MODE_OUTPUT,
};
for (int i = 0; i < sizeof(bundleA_gpios) / sizeof(bundleA_gpios[0]); i++) {
    io_conf.pin_bit_mask = 1ULL << bundleA_gpios[i];
    gpio_config(&io_conf);
}
// 创建 bundleA,仅输出
dedic_gpio_bundle_handle_t bundleA = NULL;
dedic_gpio_bundle_config_t bundleA_config = {
    .gpio_array = bundleA_gpios,
    .array_size = sizeof(bundleA_gpios) / sizeof(bundleA_gpios[0]),
    .flags = {
        .out_en = 1,
    },
};
ESP_ERROR_CHECK(dedic_gpio_new_bundle(&bundleA_config, &bundleA));

楼主:
寄存器直接操作IO  速度还是要快很多呀。。。网上没找到一个demo示例

网友A:
看参考手册,然后sdk源码一层层往下扒开看最终寄存器怎么写入的,最近我再搞类似的芯片bl618,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参考手册,然后sdk源码一层层往下扒开看最终寄存器怎么写入的,最近我再搞类似的芯片bl618,就是这么干的 ...

是的,也是想着 一层层到最底层看对那个寄存器进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