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电子开关,会烧掉解决方法

楼主:
如上图所示,是一个电子负载开关,P+_IN是85V,ACC_EN是控制脚,ACC是输出。当ACC_EN是高电平时,Q22导通,ACC有85V。Q22用的管子是NCE15P25JK,ID是-25A,VDS是-150V。参数和规格书如下

我现在的问题是Q22这个PMOS管有时候会烧掉,具体现象是D极和S极短路,栅极也烧坏了。这个电子开关的负载电流不超过1A,接的是一个12V的DCDC电源,还有其它一些东西。还请各位大神看看,提点建议。

网友A:
R101 2M 太大了,能打开吗?换成1-10K 试试 ,  论坛之前帖子,建议Q24换成N-MOS

楼主:
抓了下Q22刚导通时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1 2M 太大了,能打开吗?换成1-10K 试试 ,  论坛之前帖子,建议Q24换成N-MOS

能打开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C72用稳压管替代了试试

网友:
控制什么负载的?

网友C:
负载是DCDC?串个NT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2用稳压管替代了试试

并了个15V的稳压管BZT52C15在G,S极上,还有在D,S极加了一个100nF/100V电容,10K电阻。如下图所示,还是烧了。

楼主:
这个电子开关的负载电流不超过1A,接的是一个12V的DCDC电源,还有其它一些东西,比如大电容,电容有1000UF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DCDC?串个NTC试试

串个热敏电阻,这个要怎么说。不太理解,就算温度升高,电阻不是减小的吗?

网友D:
都有人跟你说了,2M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人跟你说了,2M的太大了

那我换小了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打开的,没什么问题。

能打开  和能快速打开    不一样的  MOS的驱动 也的考虑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打开的,没什么问题。

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MOS

网友E:
米勒先生说,本来我的舞台就够大了,你还给我再增加104平米,我还怎么表演,所以就罢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个热敏电阻,这个要怎么说。不太理解,就算温度升高,电阻不是减小的吗?

减小电流冲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米勒先生说,本来我的舞台就够大了,你还给我再增加104平米,我还怎么表演,所以就罢工了。 ...

规格书上面写着 开启关闭电压,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参照,先仿真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勒先生说,本来我的舞台就够大了,你还给我再增加104平米,我还怎么表演,所以就罢工了。 ...

米勒效应不是说在GS之间增加足够大的电容可以消除吗?(不考虑开关时间)

网友F:
先区分一个是导通烧的还是关闭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面写着 开启关闭电压,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参照,先仿真测试,   ...

还是不行,试了48次的时候挂了,还是烧掉了,R96是1.5K,R101是10K,R104是1K,R107是10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区分一个是导通烧的还是关闭烧的.

导通时烧掉的

楼主:
NTC吗?放PPTC会不会更好点,在发热的情况下阻值变大。

网友G:
C72去掉,R101直接短路掉,输出串一个功率型NTC。

编辑:上面没看到P+是85V,做如下修改:
C72去掉,R96并联一个10V左右的稳压管,稳压管负极接P+_IN,正极接MOS的栅极,R101改成4.7K-10K之间,MOS的输出串接一个功率型NTC

楼主:
引用 楼主:
NTC吗?放PPTC会不会更好点,在发热的情况下阻值变大。

理解你的意思了,放功率型NTC,减小瞬间浪涌,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C72去掉,R101直接短路掉,输出串一个功率型NTC。

编辑:上面没看到P+是85V,做如下修改: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H:
场效应管不需要接负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效应管不需要接负载的吗

接了,ACC那端对外输出,有接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ACC那端对外输出,有接负载

还是解决不了的话,换更高耐压的P-MOS  。有空间的话直接上继电器。
还是像解决问题的话,把示波器按照我的仿真图放测试点,上开关机波形图,大家再帮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解决不了的话,换更高耐压的P-MOS  。有空间的话直接上继电器。
还是像解决问题的话,把示波器按照我 ...

好的,非常谢谢。我在买料,明天能到,到了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我在买料,明天能到,到了试下。

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
楼主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开机冲击电流太大了,都139A了,管子最大脉冲150A,加NTC应该可以,减小电阻也是需要的,10K太小了,90V电压呢

网友I:
启动电流太大烧掉了吧,做个软启动电路。

网友:
场效应管的方向是尽量少开关(频率低),信号沿尽量小,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在控制极还接个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启动电流太大烧掉了吧,做个软启动电路。

2M的电阻,够软的了

应该是负载导致烧掉的,去掉负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2M的电阻,够软的了

应该是负载导致烧掉的,去掉负载试试看

看他测试的电流波形不够软,看楼主说的负载接的是一个12V的DCDC电源,MOS管后级的电解电容挂的太多了,必须加防浪涌电流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