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神话悟空确定使用D加密,盗版玩家不用等了

楼主:
【黑神话悟空确定使用D加密,盗版玩家不用等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ZzMGpL8

楼主:
【【突发】英伟达放出《黑神话悟空》优化数据!显卡焦虑骂声一片!-哔哩哔哩】 https://b23.tv/0T6W53t

楼主:
引用 楼主:
【【突发】英伟达放出《黑神话悟空》优化数据!显卡焦虑骂声一片!-哔哩哔哩】 https://b23.tv/0T6W53t ...

PS5的性能相当于PC的什么配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6090

网友A:
游民星空发帖说16号晚上22:00发布这个游戏的测评,他们已经拿到正式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民星空发帖说16号晚上22:00发布这个游戏的测评,他们已经拿到正式版了

如果好玩,我买台PS5。

黑悟空130GB, 是否光碟版无法容纳?

为何光碟版的ps5贵这么多。

楼主:
PS5显卡只相当于 AMD的RX 5700 XT,或者英伟达的RTX 2070。

是否玩黑悟空很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PS5显卡只相当于 AMD的RX 5700 XT,或者英伟达的RTX 2070。

是否玩黑悟空很吃力? ...

主机应该不存在, 游戏在主机上发行都会针对主机平台做优化。 当然对比高端显卡的PC版本画面效果会有折扣。

我PS5基本都是用的游戏默认参数,不刻意去做对比,

像战神,最后的生还者,刺客信条,地平线,只狼,对马岛,艾尔登,等。。就默认的画质跟流畅度我都能接受,并且比较满意。

网友:
首发都没有有实体光盘,都是数字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PS5显卡只相当于 AMD的RX 5700 XT,或者英伟达的RTX 2070。

是否玩黑悟空很吃力? ...

主机不存在吃力的,能让你玩就能保证基本的游戏体验。

相反很多先出主机版再移植到PC的游戏由于优化得不好(主机上钱已经赚完了,移植PC版只是榨取剩余价值),高一两个规格的CPU/GPU跑起来都吃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好玩,我买台PS5。

黑悟空130GB, 是否光碟版无法容纳?

找到原因: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0&pid=12264357

网友:
刚看到一例黑神话悟空导致intel 12700K缩肛爆缓存事件,这下全线拉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