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5的性能相当于PC的什么配置?

楼主:
首先,PS5的GPU是AMD Radeon RDNA 2架构,支持光线追踪,工作频率最高为2.23GHz可变,每秒万亿次浮点运算(TFLOPS)达到10.3。

再看CPU,PS5采用AMD Ryzen Zen 2架构,为8核心/16线程,工作频率为3.5GHz可变。

据游戏媒体careergamers介绍,PS5的GPU性能最接近AMD的RX 5700 XT,或者英伟达的RTX 2070。

具体来说,PS5在实际运行中TFLOPS约为9.2,略微下降了10%。相比之下,RX 5700 XT的TFLOPS为9.8,略高于PS5,但不支持光线追踪,而RTX 2070的TFLOPS约为9.5,

下图比较了RX 5700 XT和PS5 GPU的核心参数,可以发现PS5在CUDA核心、核心时钟频率和加速时钟频率上都大于前者。

那么,这两张显卡属于什么水平?

据videocardbenchmark显示,在所有高端显卡中,RTX 2070的平均G3D MARK为16108,排名第34;RX 5700 XT的平均G3D MARK为16830,排名第27。

这两张显卡都不便宜,RTX 2070的最新售价为1030美元(折合人民币6553元),RX 5700 XT为1659美元(折合人民币10561元)。

至于CPU,PS5最接近AMD Ryzen 7 3700X,后者的平均CPU跑分为22802,在高端CPU中排名第129,最新售价约为309美元,折合人民币1967元。

这还只是GPU+CPU,如果考虑其他部件,比如固态硬盘和存储器,那么一台PS5的真实成本确实不低。

换句话说,如果给你3000元甚至4000元,很难在零售市场上组装一台性能媲美PS5的PC。

楼主:
这是2021年的文章。

现在2024年了,ps5的性能是否已经很落后,连黑悟空都勉强?

楼主:
光驱版为何贵这么多?

网友:
不能这么简单比较,首先主机端有特殊的图形接口,可以有专属加速优化。其次,主机端的特效一般也会有一些阉割来降低性能的负载

网友:
就跟Switch那拉垮性能也有很多3A大作移植上去一样,现在的手机性能强很多了但是跑一些粗糙手游照样又热又卡,更别说跑主机端3A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驱版为何贵这么多?

数字版游戏都是一次性的,光驱的可以私下交流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版游戏都是一次性的,光驱的可以私下交流cd。。

这个当然明白。

一个光驱成本百来元,为何主机贵50%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当然明白。

一个光驱成本百来元,为何主机贵50% ?

数字版卖的越多,游戏厂越赚钱。。

楼主:
引用 楼主:
光驱版为何贵这么多?

找到原因,光驱版贵500。 上面4000多的是双手柄版。

楼主:
问题来了,只有1T的硬盘够用吗?

黑悟空就已经是130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只有1T的硬盘够用吗?

黑悟空就已经是130g了。

不够用。很多ssd特别宣传是支持用在ps上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