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Master 3 鼠标丢帧,大家遇到过鼠标丢帧的问题吗?

楼主:
MX Master 3 鼠标,用起来还可以,差不多2年了,价格差不多599

近期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像丢帧,现象就是选中文字拖动的时候选中会掉,或者截图的试试拖动不听话。

其他功能一切正常。排除了接收器问题,因为2个不同的接收器分别在2台电脑上现象相同。。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微动开关要换了

网友:
古二真,紫薯布丁。

网友:
我的用一年多的时候就要换微动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38962876139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33663451856

蓝点D2FC-F-K(50M) 罗技常用微动

网友:
G502 X光学微动

网友:
  升级版?我的502也换过微动……

网友:
我的罗技M558用了都快10年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现象:移动鼠标指针不是线性移过去,卡一会,指针再突然过去。
办公室每天都在遇到,不知道是杀毒软件问题还是鼠标问题,还是无线环境不好。
笔记本几乎没遇到。
还没动力去解决它,还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现象:移动鼠标指针不是线性移过去,卡一会,指针再突然过去。
办公室每天都在遇到,不知 ...

比如按着左键拉动,准备选一段文字复制。。。结果各种异常,单独左击之类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按快捷键准备截图,还没选,截图都已经好了。

总感觉像是无线传输问题,试过两台电脑和2个接收器了。。不像是微动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按着左键拉动,准备选一段文字复制。。。结果各种异常,单独左击之类没有任何问题。。。
比如按快捷 ...

你这绝对是微动开关问题,我都换好多次微动开关了,单击变双击,长按变成突然瞬间断开再次按下,都是要换微动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绝对是微动开关问题,我都换好多次微动开关了,单击变双击,长按变成突然瞬间断开再次按下,都是要换 ...

好,多谢。估计是时候要换微动了。其他都对。。

我看淘宝有专门维修这个鼠标的,换微动。当然,应该也可以自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谢。估计是时候要换微动了。其他都对。。

我看淘宝有专门维修这个鼠标的,换微动。当然,应该也可 ...

自己换吧。。淘宝换不如买新的了。旧的直接烫下来,注意别焊反了。

楼主:
自己买了微动,两个一起换,材料不到5元;

滚轮很牛,像是一个步进电机原理。默认是有回弹力的;

但这个滚轮应该有驱动力,在快速模式下可以自由滚动,很丝滑,感觉没有阻力(这个时候应该电机线圈在给力);

楼主:
我甚至怀疑这个滚轮会不会用来发电,延长待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