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双向可控硅结温过高后,出现非受控常导通,这正常吗?

楼主(2024-08-13):
请教,双向可控硅过热(散热条件不好),结温超过150度后,出现不受控常导通现象。
关闭电源,待可控硅降温后再开启,能恢复正常工作。
这个现象正常吗?谢谢!

网友:
正常,这个叫跨导,也叫热击穿,只有控制好温度加足够大的散热器

网友A:
150℃味道,一般器件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味道,一般器件受不了😱

虽然一般来说硅半导体极限是170度左右。。但是lz这个是可控硅,如果门极漏电流过大。。。就没法关断了。

网友:
测量的表面温度超过150度时内部的结温应该会有170度了

网友:
高温下硅材料漏电就会急剧增大,没炸管就不错了。可以试试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同时增加散热。尽量选大电流的型号。

网友:
器件温度高就加散热啊,从十几年前开始,线性电源先从电路板上拿下,我认为除了效率就是要散热。加块散热片这么不能接受吗。我做的板子都是变压器加线性电源加散热,从来没出过过热的问题。1公斤铝才20多二三十克铝没几个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