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刀为什么不设计成可以剃比较长的胡子?

楼主:
飞利浦的剃须刀是三个圆形刀头。我发现它不能剃比较长的胡子(比如1cm长度。)

而松下的剃须刀,就可以弹出剃长胡子的刀头:

为什么飞利浦这样设计?为什么飞利浦不像松下一样增加一个弹出式刀头剃长胡子?

网友A:
飞利浦的大多都带有专门一个类似推子的头的,比这种弹起的更好用,只是用的次数比较少,经常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大多都带有专门一个类似推子的头的,比这种弹起的更好用,只是用的次数比较少,经常就找不到了 ...

我这款没有你说的配件。我的S5083。

这配件是怎样安装到主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款没有你说的配件。

这配件是怎样安装到主机上的?

把3个刀片的头整体拔掉,插上那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个刀片的头整体拔掉,插上那个头

哈哈,看来这个配件可以单独购买。

我找找。

楼主:
找到了,除了鬓角器,竟然还有鼻毛器。

唯一的问题是:原厂只写了适配S5081,S5082, 但我的是S5083,不知道是否能使用。

楼主:
看接口图片,基本一模一样。应该可以使用。

楼主:
看起来可以,这一家直接写S5000系列,估计这个系列的接口全部一样的。

网友B:
以前买过一款飞利浦的,自带剃鬓角的推子无需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款飞利浦的,自带剃鬓角的推子无需换头

推子是弹出来的?

网友:
类似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接口图片,基本一模一样。应该可以使用。

应该是通用的,飞利浦的配件和接口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种的好处是伸出来比较长,可以多个角度进行操作,比如剃个腋毛或鬓角,都很方便;而那种弹起来的,只能小角度操作,使用场景非常有限。

网友:
我的记得我上一个剃须刀就是飞利浦的,两个圆形刀片+弹出式的直刀头,可以剪较长的胡子,后来买的这个三个圆形刀片的就没有啦。

楼主:
好了,已经购买了下面2个原装配件。

没想到还有鼻毛器。买了京东京造的,一般般。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