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路由器上显示使用网络的两台设备是什么?

楼主:
下面 Hon Hai (应该是富士康公司鸿海)的设备是什么? 我没有富士康设备啊。

还有上面192.168.50 97的设备是什么?

这两台设备白天都没有看到,晚上冒出来。给人蹭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使用的密码挺复杂的。

楼主:
192.168.50 97 找到了。

但很奇怪。这是小孩的ipad,白天我已经输入了名称,晚上冒出来,名称没有了,MAC地址竟然变了!  导致白天的名字不能识别。

为何苹果设备的MAC地址会变化?

网友A:
苹果为了防止路由器反查mac,会定期随机更换wifi-mac,使设备更安全。

wifi的设置里,私有无线局域网地址

网友:
手机应该默认也是随机ma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为了防止路由器反查mac,会定期随机更换wifi-mac,使设备更安全。

wifi的设置里,私有无线局域网地址 ...

如何固定Mac地址?

我不希望经常修改路由器上的设备名称。

另外,如何让苹果息屏待机的时候,WiFi关闭? (让路由器看不到这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固定Mac地址?

我不希望经常修改路由器上的设备名称。

设置->无线局域网->点开连接的那个wifi名字,有个私有无线局域网地址,选择关闭,就不会随机MAC地址了

第二个应该做不到吧,因为息屏后还有后台运行的程序。也许用快捷指令可以做到关闭无线局域网,但是再使用时打开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是不是这个原因  在 iPhone、iPad、iPod touch 和 Apple Watch 上使用私有无线局域网地址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102509

网友:
息屏关闭wifi,快捷指令可以实现吗?

网友C:
有spotify-connect应该是音乐播放器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spotify-connect应该是音乐播放器之类的吧。

没有啊。

楼主:
hon hai 设备还在,又多了一台莫名其妙的设备。

连接我的网络近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无线局域网->点开连接的那个wifi名字,有个私有无线局域网地址,选择关闭,就不会随机MAC地址了

发现我的三星s23u也是缺省随机Mac地址的:

网友:
的确现在很多移动设备的WIFI都是随机MAC,设备厂商是根据MAC反查的,所以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