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端微信一个奇怪的问题,聊天记录没丢,但是找不到了

楼主(2024-08-15):
困扰我很久,微信绑定了很多工作内容,现象是这个聊天记录在,但是搜索不出来。
比如我有很多个“合宙”相关的群。但是搜索,只有最近的几个联系人,群一个也搜不到。
想要看到的方法,就是在手机端找到这个群,点一下,然后电脑端就出来了。现在手机也换了,电脑端没有,手机端也没有,如果想要启用这个群,只能是换回老手机,找到这个群,点一下消息,然后电脑端就出现了。重新换手机登录,非常麻烦。

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前段时间我给电脑增加了一个硬盘,然后做了数据迁移。造成微信检索失效,猜测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能不能让微信重建检索目录啥的。

网友A:
歪个楼,合宙内部是不是出问题了,很多合宙群都不解答问题了,产品也是几千几万的价格那种。

网友:
我的QQ迁移聊天记录也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合宙内部是不是出问题了,很多合宙群都不解答问题了,产品也是几千几万的价格那种。 ...

不太清楚,我用CAT.1,常规型号,还好。不过他们内部确实在调整。一部分CAT.1的产品线也砍了,海外版模块好像也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合宙内部是不是出问题了,很多合宙群都不解答问题了,产品也是几千几万的价格那种。 ...

说是大牛走了,也有说钱烧没了的。

从去年年中开始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上半年就鸽了好几个跳票了几次的产品,到年中就彻底没消息了。

还有好基友银尔达也有点不正常,不知道是切换产品线闹的还是其他啥原因。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遇到过几次了。还有几次更严重,文件明明都在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因为微信群没有开启“保存到通讯录”??

网友:
"显示全部(8)"那里看看

网友B:
你在电脑上面看丢的那一段是不是只是在手机有记录,如果那个时间段电脑没登录是没有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电脑上面看丢的那一段是不是只是在手机有记录,如果那个时间段电脑没登录是没有记录的 ...

我的电脑24小时不关机,跑了很多年了。外出就远程公司的电脑来用。
记录都在,就是搜不到。你只要能找到,比如手机往群里发一个1,电脑端就出来了,里面记录就是全的,好几年的记录都在。

网友:
点击“显示全部(8)”展开,看看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