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产品安装在震动场合,FPC排线端子打什么胶啊?

楼主(2024-08-15):
大佬,产品安装在震动场合,FPC排线和端子连接打什么胶来防震动啊啊?

网友:
用FPC头部两侧带凹入或凸出卡位的。
用翻盖式连接器,用聚酰亚胺胶带,将FPC,连接器和PCB粘在一起,使FPC不能抽出,连接器不能翻开。也有用醋酸布基胶带和PET麦拉胶带的。
用外壳的一部分或额外的机械固定压住连接器,使其不能翻开。
确保FPC没有处于受拉的状态。
使用外壳的一部分、额外的机械固定或胶带将靠近连接器部分的FPC固定在与PCB没有相对运动的结构上,使FPC上的运动、力和振动不能传递到FPC头部。
有屏蔽需求的可以使用铜或铝胶带,但需接地。
抽拉式的连接器有使用电子红胶的,但不利于维修。

编辑补充:
有些针对振动情况设计的连接器结构上有考虑到振动中避免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值得尝试。
在靠近连接位置有额外机械固定的情况下,焊接连接的FPC也是不错的,但是头部必须是针对焊接来设计的,比如有透锡的孔。

网友:
那种固化后软的不就可以?如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