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成本内置mos三相有感无刷马达驱动芯片推荐

楼主(2024-08-15):
电流比较小 12V供电

网友A:
2元算低吗?要看什么应用,风扇,水泵一类就简单,电动工具,就老老实实用MCU做吧。

网友B:
峰岹有,去官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岹有,去官网查一下。

峰岹目前的是预驱+MOS,目前是打算采用这种的,看看有没有内置MOS,电机正常工作峰值0.5A,内置MOS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元算低吗?要看什么应用,风扇,水泵一类就简单,电动工具,就老老实实用MCU做吧。 ...

有型号推荐吗,2元的完全可以够用了

网友A:
我公司的,你能做什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的,你能做什么应用?

一个简单的往复运动,控制推杆。规格书帮忙发一下看看

网友A:
如果是带减速器的推杆,应该可以用。工作范围8-33V,相电流峰值1.8A,大体相当于峰岹的FT8215。留联系方式,单独发规格书,调试软件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峰岹目前的是预驱+MOS,目前是打算采用这种的,看看有没有内置MOS,电机正常工作峰值0.5A,内置MOS就够了 ...

说的就是内置MOS的,有的,价格我前不久问过,说要两块多钱,没什么价格优势。

网友:
老陈是做风扇灯吗?给你一个底裤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简单的往复运动,控制推杆。规格书帮忙发一下看看

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带减速器的推杆,应该可以用。工作范围8-33V,相电流峰值1.8A,大体相当于峰岹的FT8215。留联系方式 ...

马达是有感,是否支持,3HALL

网友:
有感的,不集成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峰岹目前的是预驱+MOS,目前是打算采用这种的,看看有没有内置MOS,电机正常工作峰值0.5A,内置MOS就够了 ...

这个有去找下台弯普诚的芯片,有全集成的。一个芯片全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是有感,是否支持,3HALL

只看到过罗姆有带三霍尔的SOC,价格6-7元的样子,接受外置MOS的话,MOS的总成本才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