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船型开关端子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4-08-15):
如图,船型开关的端子,负载电流10A,以前用插簧接线,但是只要空气湿度大,很快就腐蚀了。然后就发热导致开关内部变形从而失效。
后来就干脆用锡将线直接焊在端子上面,确实问题少了很多。但是焊接的“人”又变成了不稳定的因素。焊接受热时间长了,开关端子变形,直接开关就废了。
而且客户也不满意这样直接焊接,因为客户没法修理。
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可靠的连接方式?

网友:
套管 加胶

楼主:
套上硅胶护套也不行。主要问题就是电流大,插簧和端子接触不良。我甚至换过进口的插簧,也是效果不好,2-3年就会腐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东西就应该是插簧,焊接再快也会导致开关结构发生变化,根本就不可靠,日本人的也一样。
腐蚀问题,那一定是两边的金属不一样,两边用一样的金属就行了。
外壳考虑封闭,这个开关能锈成那样那别的地方也不会好,明显外壳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没什么发热的部分封闭起来,里面弄包干燥剂扎带绑住,开关改防水船型开关。

网友B:
楼主考虑一下船型开关带螺丝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上硅胶护套也不行。主要问题就是电流大,插簧和端子接触不良。我甚至换过进口的插簧,也是效果不好,2- ...

10a,三年才坏。
你的开关品质杠杠滴哦。

网友C:
你让这种开关工作在10A,有点难为它了

网友D:
船型开关动触点有个跷跷板结构触点,加上一个动触点与静触点一共三个触点接触电阻大发热就大。开关也没灭弧装置用的越多触点消耗越快,即使负载10a用了15a开关也难以保证足够耐久。焊接后就消除了插件电阻,降低了整体发热减缓了插件氧化速度。

搞一个热成像观察一下开关整体发热,对比焊接与插件时的发热点与整体工作温度。选型余量不够大,换25a或者更大开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让这种开关工作在10A,有点难为它了

广东那边家装就喜欢插座加一个开关控制,这样可以不用插拔直接按开关设备也没有待机损耗。想法很不错前期也投入了成本,但是没有考虑这个开关给灯泡用的,控制10a的插孔寿命也堪忧,专用86带大功率16a开关的又特殊件没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应该是插簧,焊接再快也会导致开关结构发生变化,根本就不可靠,日本人的也一样。
腐蚀问题,那 ...

使用环境恶劣,但是也不敢往上面点胶。电流大,怕没法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一下船型开关带螺丝脚的?

这个确实打开了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型开关动触点有个跷跷板结构触点,加上一个动触点与静触点一共三个触点接触电阻大发热就大。开关也没灭弧 ...

换25A的也不行,开关触点没坏,插簧的位置会发热腐蚀(可能是插簧本身和端子片接触的面积太小,虽然插簧看着大,但是仔细看接触的面积就一点点)。然后电阻变大,发更大的热量直到损坏。后来用锡焊接,但是客户不认可(客户都是老外)。买了几种进口的插簧和开关,结果到手一看工艺也是国产的。使用起来也和国产无明显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环境恶劣,但是也不敢往上面点胶。电流大,怕没法散热。

如果空间和成本充裕,可以参考工业上的做法,用开关控制接触器或继电器,开关只有控制电流

网友E:
插簧质量也差别很多,厚度规格要适配才能尽量小接触电阻。
话说之前坛友收购的一个3500W电磁炉也是16A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F:
用空气开关?
或者86面板开关,能找到40A的,拧螺丝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和成本充裕,可以参考工业上的做法,用开关控制接触器或继电器,开关只有控制电流 ...

没错,电流大的都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簧质量也差别很多,厚度规格要适配才能尽量小接触电阻。
话说之前坛友收购的一个3500W电磁炉也是16A开关 ...

感觉电流大了,插簧失效的风险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空气开关?
或者86面板开关,能找到40A的,拧螺丝接线的

仪器上面放个86开关,用的人都得惊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器上面放个86开关,用的人都得惊呆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电流大了,插簧失效的风险就高。

这个结论不成立。
定频空调外机压缩机的电容也是插簧连接的,用个5-10年的人大把,用到失容报废。没听说因为插簧失效的而报废的。

楼主:
啪啪啪啪啪,嘭---嘭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一下船型开关带螺丝脚的?

好注意,我搜索了下,还真的有带螺丝的船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注意,我搜索了下,还真的有带螺丝的船型开关

我买了两个,回来研究下

网友:
以前我们也用簧片插的,总有不可靠的。
后来改直接焊线就没问题了。
什么焊变形了?工人该有多生手啊
另外,10A 电流你敢用船型开关直接分断?没几次好用的。还是用个继电器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