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如何去采集输出的小信号正弦波

楼主(2024-08-16):
请教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如何去采集输出的小信号正弦波。

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50~15000r/min (60 齿)
2输出波形:正弦波(≥50r/min时)
3输出幅值:50r/min时≥300mV
5接线方式:两线制(无源)
7齿轮规格:模数≥2(渐开线齿轮)

网友A:
300mV这么大信号了,放大处理一下,然后过个比较器就变成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mV这么大信号了,放大处理一下,然后过个比较器就变成方波了。

随着转速的提升,信号也越来越大。可能达到几V。

网友B:
是不是就是一个测速发电机,就是最后比较器过一下就可以了,幅值高就限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是一个测速发电机,就是最后比较器过一下就可以了,幅值高就限幅一下 ...

对, 就是电机测速用的。 第一次做这个,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