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出一个野外办公车的点子。连车子和电池总价1.4万元

楼主(2024-08-16):
买部几千元的二手面包车,状态很好的5000元足够。车辆本身使用汽油发动机。这种车维修便宜,整个发动机更换也才2000元。

将后排的凳子全部拆掉。变成一个方正的空间。

装上20度电,3000w逆变器。

买张90cm的床,一张折叠办公桌,就可以投入使用!

费用:

面包车:5000元(含上牌费用)
电池:6000(据说目前1度电只需要300元)。
逆变器:2000元。
其它:1000元。
自己动手,不需要改装费。车辆可以恢复原状态,以便年审需要。

总价:1.4万元

网友:
jc叔叔会查吗

楼主:
不会。面包车本来就很多这样改装运货。

正常行驶,警察不会查。

查到也没有什么事情,反正能快速恢复。

网友A:
感觉男士不合适,适合女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男士不合适,适合女生。

说不适合,是因为你没有自驾游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面包车本来就很多这样改装运货。

正常行驶,警察不会查。

我上次被查,下高速被拦,看到面包车货车都拦下来,我把后排座椅拆了,罚了我200。
也是倒霉催的。一般路上没见查过,就那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被查,下高速被拦,看到面包车货车都拦下来,我把后排座椅拆了,罚了我200。
也是倒霉催的。一般路 ...

1。办公车不要开到外面,只在附近办公。

2。才罚200根本不算事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办公车不要开到外面,只在附近办公。

2。才罚200根本不算事情

一般就是罚200然后让你自己去复原,其实他们也知道,怎么可能,复原了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货车不都这样

网友D:
看到老外大巴改房车,真羡慕。
如果国内大巴改房车,有空间放一台五菱mini,就爽爆了。
大巴开到一个位置停好,开mini到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罚200然后让你自己去复原,其实他们也知道,怎么可能,复原了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货车不都这 ...

没有系安全带都是罚200。

根本不当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老外大巴改房车,真羡慕。
如果国内大巴改房车,有空间放一台五菱mini,就爽爆了。
大巴开到一个位置停 ...

你可知道,大巴的停车位多难找,停车费和高速费多贵。大巴故障多,维修费很可观,年审也麻烦。

楼主:
刚才我侄子发给我下面图片,他认识一个人每天到不同的地方办公,开的就是面包车。

网友E:
很好的思路,
我想试试。

0755有无合适的二手车商,推荐一下?
之前看一些视频号, 十年多的GL8,两三万, 但没关注过面包车。面包车更容易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思路,
我想试试。

GL8好是好,但维修费可能很惊人。

还是国产面包车修起来不心疼 。

网友:
可以喔!
总价:1.4万元。
如果租农民房,在0755一年房租都要2万左右了!

网友F:
年审找黄牛就可以了。
现在年审,找黄牛居然比自己去正规的检测站,还TM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审找黄牛就可以了。
现在年审,找黄牛居然比自己去正规的检测站,还TM便宜。 ...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自己年审过。都是让4s店帮我搞定

网友:
12楼的车很方正宽敞啊

我觉得里面的家具稍微花点心思做成模块,固定在原本座椅的安装位置上,拆装和安全性都好

网友G:
外面办公苍蝇蚊子怎么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面办公苍蝇蚊子怎么对付

有电有空调还不简单?

使用防蚊纱布,将打开的车门或车床封起来,然后开风扇(太热可开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