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MOS管来调节LED亮度,MOS管发出“吱吱”声

楼主(2024-08-16):
PWM驱动MOS管来调节LED亮度,MOS管发出“吱吱”声。 电路其他地方没有电感啥的。 就一个供电进来,给MCU,MCU感应触摸位置,输出PWM。

如图,很简单一个电路。

8K的固定PWM,通过占空比来调节灯的亮度, 在占空比50%左右时候, N-MOS管会发出比较低的“吱”的类似蜂鸣器一直上电的声音。

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比较安静环境下,还是能听到一点。 换了几种MOS管也还有。

这个MCU这边几乎不可能改动PWM频率啥的(很早让人写的程序)。

各位大侠看下有啥方式可以来消除这个声音?  群里之前也有人反馈过,不过好像之前都没结果。或者要通过改变PWM频率l

网友A:
驱动能力不足,让MOS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了,1频率降到1khz左右,2 r53换成20欧的,pwm引脚上拉1K电阻 ,最好用个三极管再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不足,让MOS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了,1频率降到1khz左右,2 r53换成20欧的,pwm引脚上拉1K电阻 ,最好用 ...

MOS管啊。 不是BJT。

应该不会有你说的这几个问题?

网友B:
看看LED3V3上是不是有瓷片电容,灯的瞬态电流大,导致供电Vdrop,压电效应会带来电容震荡,再带动板子。
俗称板震。
如果是瓷片电容所致,更换成钽电容或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ED3V3上是不是有瓷片电容,灯的瞬态电流大,导致供电Vdrop,压电效应会带来电容震荡,再带动板子。
俗 ...

多谢指导。

LED3V3有两颗10uF 瓷片电容。 换成 100uF一颗钽电容。

声音小了一些,不过还有。

网友C:
没有电感的话 那估计是电容发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LED3V3有两颗10uF 瓷片电容。 换成 100uF一颗钽电容。

把另一颗也换了。

MOS的G极电阻,1K大了,改到100R,不是改善声音用,是降低温度。

网友D:
mos管发出奇妙的声音,
认真听一听:
不背锅,
电容,磁环,线圈这类器件听说过。

mos管驱动需要一定电流滴,上面几位说的没有错。

网友E:
MOS不可能发出声音的,应该是电容的声音,看看3.3V链上是不是有瓷片电容,把3.3V链路上的所有瓷片电容都拿掉、用大容量电解电容滤波试试。

网友:
电解电容用到1000uf以上测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不可能发出声音的,应该是电容的声音,看看3.3V链上是不是有瓷片电容,把3.3V链路上的所有瓷片电容都拿 ...

是的,真买见过晶体管能发出声音

网友E:
还有一个,你的3.3V是LDO输出的还是DCDC输出的,如果是DCDC输出的,那电源上的电感也有可能发声音。总之,脉冲是会沿着电源传导的。解决方案就是在LED那头的电源上加大容量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发出奇妙的声音,
认真听一听:
不背锅,

应该是瓷片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你的3.3V是LDO输出的还是DCDC输出的,如果是DCDC输出的,那电源上的电感也有可能发声音。总之, ...

3.3V 开始用的DCDC,用LDO替换还是用声音。 所以排除电感。

应该是瓷片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感的话 那估计是电容发出的声音

应该是瓷片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