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视频:问界M7平潭岛沙滩陷车

楼主(2024-08-17):
【车主开始的冷静无所谓 从陷车开始逐渐着急,问界M7沙滩陷车-哔哩哔哩】 https://b23.tv/jfZWCe2

【问界M7平潭岛沙滩陷车的后续后续及后续-哔哩哔哩】 https://b23.tv/XpH172i

网友A:
垫衣服啥东西,就可以搞定了,或者论坛上绑一圈衣服之类,裤子,就搞定了,或者高些草,树枝也可以,以前老家农村都这么过来的。

一开始轮胎打滑,就不应该再猛搞了,应该立马找东西垫了

网友:
从开始陷,就纹丝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衣服啥东西,就可以搞定了,或者论坛上绑一圈衣服之类,裤子,就搞定了,或者高些草,树枝也可以,以前老 ...

我认为找东西垫也不一定能搞定。

你在海边沙滩玩过吗?

你站在有海浪拍打的沙上。很快脚周围的沙子就会被海浪卷走,你的脚就会深陷入到沙子里面。

所以,如果汽车轮胎泡到海水之前不马上离开,很可能就再也开不走。

网友B:
已经托底了,左后轮空转,垫东西没用了。
后驱车还敢去沙滩撒野,分分钟教做人。
起码要四驱,最好带差速锁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找东西垫也不一定能搞定。

你在海边沙滩玩过吗?

看视频,水刚刚泡,是有一点点下陷,车主一开始试试,看轮胎,应该很浅,问题不大的。
还有一种更可靠的办法,拿好点衣服,或裤子,裤腿衣袖穿过轮毂,打结绑住,衣服 裤头包住轮胎,完全没问题,轮胎立马抓地改为直接抓衣服, 不会打滑,很快可以搞定的。
垫东西最最简单的,但是作用不一定很大,很容易飞走。不如包衣服,轮胎直接在衣服上走,类似坦克链方式,。

我不算海边长大,但是也是从小经常海边玩长大的。海边救援车倒是没现场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托底了,左后轮空转,垫东西没用了。
后驱车还敢去沙滩撒野,分分钟教做人。
起码要四驱,最好带差速锁 ...

十多年前去惠东未开发的无人野沙滩,路都是沙子铺的,前驱车差点陷进去了。后面再去换了全时四驱车就心里踏实多了,随便调头都不怕。
关于差速锁,带差速锁的牧马人跟普通的四驱SUV很不同,大角度打方向盘会因为两边轮子行程差距导致严重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多年前去惠东未开发的无人野沙滩,路都是沙子铺的,前驱车差点陷进去了。后面再去换了全时四驱车就心里 ...

带锁的车脱困能力很强。陷车单轮空转时 挂上锁就不会空转了。

水泥路开车要把锁关掉,不然拐弯时就和你说的一样,也对轮胎有严重磨损

网友:
什么脑回路竟然敢开车到沙滩上,还是海滩。

网友:
竟然开到海边,海水都上来了还不走?

网友D:
好像问界还是哪款车,可以在水中开的,等涨潮了就可以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问界还是哪款车,可以在水中开的,等涨潮了就可以开了🥱

那是比亚迪的U8

楼主:
【问界M7海滩陷车,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哔哩哔哩】 https://b23.tv/5qOvVE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找东西垫也不一定能搞定。

你在海边沙滩玩过吗?

是的,海浪打过来潮水一退就会把脚旁边的沙子冲掉,然后脚底的沙子会往两边移动,几个周期下来脚就埋沙子里了
这车子轮胎陷进去一点就已经意味着不可能靠自身脱困了,马力再大都没用,只能赶紧叫别的车用弹力绳拖拽。而且时间窗口非常有限

网友E:
这个车主脑袋有包,把车往这种地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车主脑袋有包,把车往这种地方开。

所以保险公司拒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