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元器件丝印为AR18Q和Z14的具体型号(2个都已经解决)

楼主(2024-08-17):
各位神通广大的坛友,有两个器件的型号问题请教大家。
售后接修一台徕卡的机器,里面有个晶振,丝印AR18Q(R是反的),是多少M的晶振;
这个淘宝上已经问出来了,是32768的晶振。
另外一块大彩屏幕上有个三极管,丝印是Z14,是什么型号。
这个后来查出来了,是一个3.3V的稳压管,通常型号是BZX84C3V3。
感谢大家,有时候就是懒,其实自己稍微查一下,都能得到答案。

网友A:
看外围,那个三极管应该是ldo,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围,那个三极管应该是ldo,楼下继续

谢谢啦,好像确实是LDO。
后续,查到了,是个3.3V的稳压管,不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