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好的riscv32的toolchain bin直接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能用吗?

楼主(2024-08-18):
我下载源码,编译了好了riscv32的toolchain,能正常使用,我把编译好bin直接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上,但是好像不能用,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要安装什么依赖库?

运行版本查看命令
riscv32-unknown-elf-gcc --version
会提示
bash: /home/liu/Desktop/riscv32_b20220930/bin/riscv32-unknown-elf-gcc: Permission denied

在vmware虚拟机上测试的,系统iso是同一个

网友:
这个提示是没有权限

网友A:
楼主这是没用过Linux系统?chmod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没用过Linux系统?chmod +x

确实,设置权限后,可以正常执行riscv32-unknown-elf-gcc --version
但是还是不能编译工程,cmake正常,make会报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同样的工程,在最开始编译riscv32的toolchain那个虚拟机上,就能正常make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设置权限后,可以正常执行riscv32-unknown-elf-gcc --version
但是还是不能编译工程,cmake正常,m ...

不要拷贝单个文件,拷贝整个目录。或者直接安装一个现成的。

网友C:
看错误信息啊
找不到cc1
旧的机器上找,对应的拷过来
见的坑多后,慢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拷贝单个文件,拷贝整个目录。或者直接安装一个现成的。

我就是拷贝了整个目录,但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误信息啊
找不到cc1
旧的机器上找,对应的拷过来

坑真是超级多,一步一坑

网友C: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re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do apt-get install g++
这些命令都跑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误信息啊
找不到cc1
旧的机器上找,对应的拷过来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用vmware17安装ubuntu22.04.4 LTS,发现从宿主机向虚拟机复制zip文件,怎么搞都不行,网上各种安装vmware tools的方法都试了,也不行
可以复制文本,但就是不能复制zip文件,具体现象是,在虚拟机桌面右击,粘贴菜单是灰色的,新建个文件夹,在里面粘贴可以点,但会报下面这个错误
从虚拟机向宿主机复制,也是各种问题复制不了,你知道怎么解决吗,能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re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do apt-get install g++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上关于虚拟机与宿主机复制文件的问题,麻烦也帮忙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上关于虚拟机与宿主机复制文件的问题,麻烦也帮忙看看吧 ...

你可以试试zip扩展名改成txt是不是就能绕过去这问题了
新版的wmaretool应该是像楼友说的不再完美支持了

替代方案:
1. wmare共享文件夹拷贝
2. 通过ssh工具传文件,也很方便
3. nfs文件夹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zip扩展名改成txt是不是就能绕过去这问题了
新版的wmaretool应该是像楼友说的不再完美支持了

我发现了个神器,Windows11自带的WSL,这个方便快捷,与win互传文件方便,没有vmware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个神器,Windows11自带的WSL,这个方便快捷,与win互传文件方便,没有vmware乱七八糟的问题 ...

WSL轻量级用用还可以,但是复杂用就容易出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