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交流伺服电机极便宜,质量如何?

楼主:
如题,关心伺服电机的,一定对现在交流伺服电机价格熟悉了,大几百瓦千数瓦的几百块钱一套,这么便宜的价格,质量怎样?靠的住吗?质量还行的有哪些品牌?

网友:
非常便宜的伺服驱动器质量肯定不是很好了,淘宝上那种最便宜的伺服现在都是单芯片磁编方案,连编码器分频输出都没有了

网友:
靠得住,便宜的只不过是阉割功能了

网友A:
还用说吗,当然是越做越差了。我们现在不管国产怎么吹坚决买安川。连磁编都敢用在伺服上,已经完全丧失底线了,简直是闻所未闻,滑天下之大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用说吗,当然是越做越差了。我们现在不管国产怎么吹坚决买安川。连磁编都敢用在伺服上,已经完全丧失底线 ...

忍住别吐,还有各种吹嘘无感伺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忍住别吐,还有各种吹嘘无感伺服

无感伺服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在特定应用场合国内外都做得很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感伺服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在特定应用场合国内外都做得很好了

严格来讲,无感已经不能叫伺服了。不能精确的进行位置控制,还能叫伺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严格来讲,无感已经不能叫伺服了。不能精确的进行位置控制,还能叫伺服吗 ...

伺服不一定是位置伺服才叫伺服呀,速度伺服、力矩伺服也是伺服,yaskawa这些大厂的无感FOC速度伺服做得很好的

网友:
再说无感位置伺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十年前就在用高频注入做位置伺服了,精度不算高,但是比霍尔那肯定强多了

网友C:
这些都是市场化的结果,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吐槽的,想要精度高的选松下、汇川这些,他们有26位的编码器分辨率,精度要求不高的就选普通的就行

不要指望400的货能有4000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伺服不一定是位置伺服才叫伺服呀,速度伺服、力矩伺服也是伺服,yaskawa这些大厂的无感FOC速度伺服做得很 ...

你这是偷换概念,速度闭环,给客户说是伺服,会被暴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市场化的结果,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吐槽的,想要精度高的选松下、汇川这些,他们有26位的编码器分辨率 ...

那些所谓的高分辨率编码器都是对付外行的,事实上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再怎么测实际的定位精度。串行的高分辨编码器本身也是一个误差产生装置,真正需要精确定位的没有用这类东西的

网友:
看应用场合,我们用几百块的伺服一年一千多套,很稳定,想要啥功能,厂家一般都配合搞,线束都按要求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些所谓的高分辨率编码器都是对付外行的,事实上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再怎么测实际的定位精度。串行的高分 ...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但是高精度编码器现在是有的,而且有很多类型,精度是实打实的,比如三丰千分尺上的容栅编码器,配合机械部分可以实现1um精度(指定温湿度环境下)。现在伺服电机也有用容栅编码器的,其它的还有电感式、互感式,多通道的互感式等等,以及光电的,精度都可以做得很高的

当然这些说的只是单纯编码器的精度,实际整个伺服的精度比这复杂多了,受影响因素很多,这得看各家的功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偷换概念,速度闭环,给客户说是伺服,会被暴打。

这个只能说你接触的应用少了。实际买伺服回去使用速度环和力矩环的大有人在

网友:
交直流伺服,都很不错啊 伺服现在国产的 也很成熟了 简单的应用,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几百块的,至少2019年我买到的仍然存在电路抄错的情况(别问我啥抄错了,我现在自己做了,利益冲突,我就不说),但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的,自动化啥的可以用。

具体就是看干什么,那便宜的变频器,连控制刹车电阻的IGBT都省略了,也不是不能用,活的也挺长的。

搞清楚它适合用在什么地方不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就行了,这些个便宜货存在于市场上也有它自己的功劳的,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开奔驰宝马空气开关都用ABB施耐德。

可靠性方面具体而言就是你不能把它用在一个失控之后就会弄死人的地方,在失控时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要有限。
它对于失效有保护设计,只是这识别和响应是有限的。(没错,哪怕是电路抄错了的情况下)
楼主以前想搞的捅人的机器人就别用了,把人捅死胳膊剁下来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人家在说明书里也写这一点了,不算没良心。

精度方面控制算法不是特别优秀,但能用,只是不能较真,不能期待太高。
静态下终点的位置精度还是可以的,但是运动过程中的难讲,尤其是存在扰动的情况下。

磁编是不能较真的,咱先不说这电机屁股后面会不会遭到什么别的磁场干扰,就那个磁铁就没个好。
如果看过了他们做磁钢的是怎么充磁的,你就会明白这东西跟精度二字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不要混淆分辨率和精度,分辨率的提高也不代表精度会提高。

至于容栅、旋变和电感式的,这不是国内的东西,就算国内有也不是楼主所说的几百块的交流伺服用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在这个帖子里讨论了。

这些问题造就了不同圈子的人对这些东西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就像楼上n_cell和ibmx311,
ibmx311是机床方向,在机床领域中光编和光栅尺的地位撼动不了的,只要恒温不污染,那这个脉冲就是在这个位置,它不是好像在这个位置,是就在这个位置。
n_cell如果我没理解错应该是机器人自动化方向吧,在机器人上,一般都是谐波减速器或者什么摆线什么行星减速器,
减速比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电机的位置精度的要求就降低了,而且机器人本来对末端的位置精度要求就低于机床,也容易软件修正。
一般也不会要求它带个铣刀去铣钢材,那真要拿机器人当铣床使库卡发那科来了都不好使,载荷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整个系统中主要误差的来源也是不一样的。我也是机床方向不是机器人方向,有不对请修正啊。

速度闭环说是伺服会被暴打这个也很有趣,坛里一讨论电机就容易喳喳起来,大家想法差别挺大,现在还有航模伺服的选手没有加入战斗,不过可能加入不了号已经寄了。

总之精度不较真,减速比大点,参数调硬点但余量不能小,可靠性没有过分要求,可以用,散热和防护做好寿命不算炮灰还可以。
一般自动化或者木工机械是没问题的,机械部分可以按3900转5倍扭矩不会造成重大损害设计。

要是直驱丝杠想整什么um级精度,没戏,除非混淆精度和分辨率。

不过真让我受不了的是噪音,这帮货的PWM频率太低了,像耳鸣,同处一个房间时它和我必须死一个,这才是逼我自己做的真正原因,我和猫狗的耳根子必须清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情况,但是高精度编码器现在是有的,而且有很多类型,精度是实打实的,比如三丰千分尺 ...

你说的是增量编码器,不用细分的那种。电机上的编码器物理刻线只有1024最多2048,然后正弦细分。电机转速大于200转就无法细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严格来讲,无感已经不能叫伺服了。不能精确的进行位置控制,还能叫伺服吗 ...

伺服不一定必须是位置控制,液压系统也有电液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伺服不一定必须是位置控制,液压系统也有电液伺服

电液伺服是有位置控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伺服不一定是位置伺服才叫伺服呀,速度伺服、力矩伺服也是伺服,yaskawa这些大厂的无感FOC速度伺服做得很 ...

速度伺服,是不是保证速度更恒定,速度波动怎么样?可能正是我需要的,请推荐一下型号。我买来试试

网友:
这种便宜的伺服,大家有品牌推荐吗?   一边是不是脉冲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速度伺服,是不是保证速度更恒定,速度波动怎么样?可能正是我需要的,请推荐一下型号。我买来试试 ...

电动机的位置伺服不也是控制速度吗,0转速是错觉,交流伺服电机为了获得静扭矩会一个劲的小幅度正反转。不然凭什么能有静扭矩,伺服电机的精髓是有编码器至于各种伺服方式最后都要反应在转速上。不管是那种方式伺服电机不变的就是各种变转速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