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ower Zbook G9 开机不亮,风扇一直转,还有救吗?

楼主:
如题,拆掉后盖,拆掉硬盘,拆掉内存,同样的故障现象
尝试win+b+开机,故障依旧
尝试win+v+开机,故障依旧。
尝试外接hdmi的显示器,也没有显示内容。
这台电脑还有救吗?

网友:
纽扣电池还有电么?
有些电脑如果纽扣电池没电,也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A:
一般2032电池拔下来,内存拔下来用新A4纸擦一下金手指,CPU重新安装(需要重新打硅脂),90%以上可能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还有电么?
有些电脑如果纽扣电池没电,也是开不了机的

后盖覆盖的面积没看到有纽扣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032电池拔下来,内存拔下来用新A4纸擦一下金手指,CPU重新安装(需要重新打硅脂),90%以上可能搞好。 ...

这款笔记本cpu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盖覆盖的面积没看到有纽扣电池呀。

你这是笔记本么?纽扣电池在正面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2032电池拔下来,内存拔下来用新A4纸擦一下金手指,CPU重新安装(需要重新打硅脂),90%以上可能搞好。 ...

要用小孩用的橡皮擦金手指。擦完之后清理干净。a4纸不行。多次试验都有效果。只要主板不坏,一擦一个灵。

网友D:
先换电源,电源如果没有powergood信号,但是能供电,也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电源,电源如果没有powergood信号,但是能供电,也是这样的效果

这种用电池供电能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小孩用的橡皮擦金手指。擦完之后清理干净。a4纸不行。多次试验都有效果。只要主板不坏,一擦一个灵。 ...

现在拆了内存,也没启动,看起来是主板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拆了内存,也没启动,看起来是主板挂了?

拆了内存能启动才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内存能启动才见鬼了。。

会滴滴叫吧?

网友:
私人买的HP,很多问题。
但公司买的HP,用10年也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C:
都什么年代了,叫个鬼。用橡皮好好擦亮内存金手指再清干净,然后重新装好,再试试。还不行清一下bios再试试(完全断电,拆掉电池,然后拆出来2032或者其它cmos电池型号,然后短路cmos电池连接器)。要么cpu挂,要么bios掉固件。

网友E:
交给b站的维修斯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用小孩用的橡皮擦金手指。擦完之后清理干净。a4纸不行。多次试验都有效果。只要主板不坏,一擦一个灵。 ...

电工手上不一定有橡皮,但肯定有A4打印纸。

A4打印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相当于精度很高的砂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工手上不一定有橡皮,但肯定有A4打印纸。

A4打印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相当于精度很高的砂纸。 ...

多年经验,各种陈年金手指,橡皮全都可以擦得跟新的一模一样,a4纸不行。。

有小孩上学就一定有橡皮。实在没有,文具店几块钱就有了

当然应急一下a4纸凑合,毕竟a4是硬的,和橡皮的差别在于橡皮可以把吸附的陈年油灰全部清理干净,a4纸只能做到表面基本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什么年代了,叫个鬼。用橡皮好好擦亮内存金手指再清干净,然后重新装好,再试试。还不行清一下bios再试 ...

看主板是换过两片nor flash的,是不是bios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给b站的维修斯看看吧

如何跟他联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主板是换过两片nor flash的,是不是bios容易掉?

。。如果nor换过,不排除大修板子。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修过的痕迹吧。

网友:
电池拆过没,拆了电池直接通电

网友:
经常看他发的维修视频,蛮搞笑的,以下是私信他的回复:
淘宝店铺在我主页下面或者淘宝搜索店铺(笔记本维修厮tb专用)注意是搜索店铺!另外淘宝(笔记本维修厮)不是我,是假冒的,注意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