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AD采集电路,二极管漏电导致采集不准

楼主:
AD处接外部0-5v信号,McuIO处直接接到Mcu的模拟采集引脚,引脚设置为浮空,
用A厂家的NSR0320MW2T1G和ESD7351HT1G,AD采集处什么都都不接的时候,Mcu采集到AD值为4095 .将AD采集处与地短接,mcu采集到AD值为70左右,将AD采集处与5v短接,Ad采集到的值为4095,将McuIo处与地短接,Mcu采集到AD值为0。
用B厂家的NSR0320MW2T1G和ESD7351HT1G,AD采集处什么都都不接的时候,Mcu采集到AD值为2300 .将AD采集处与地短接,mcu采集到AD值为50左右,将AD采集处与5v短接,Ad采集到的值为3333,将McuIo处与地短接,Mcu采集到AD值为0。

B厂家的情况,去掉D17与D23,在AD采集处给0-5v电压,MCU可以正确采集到0-4095.但是没有保护了。
也就是R51处分压了。

问题1:同个电路,同一个型号的二极管,只是厂家不太,差别怎么这么大。
问题2:该如何选型,既有钳位与ESD保护,又可以让0-5v对应0-4095

网友A:
二极管漏电和温度相关,标定以后甚至可以做温度传感器

网友B:
能不能加一个运放增强驱动能力?漏电流应该很小

网友:
选择漏电流小的TVS(50~60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一个运放增强驱动能力?漏电流应该很小

对,电流很小。

网友B:
能改PCB吗 增加一下驱动能力,ADC也会有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改PCB吗 增加一下驱动能力,ADC也会有输入电流

可以改,有推荐的方案吗?我参考一下。钳位二极管这种漏电流貌似避免不了,特别是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我只想让io口有保护的同时,0-5v能对应0-4095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有推荐的方案吗?我参考一下。钳位二极管这种漏电流貌似避免不了,特别是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我只 ...

应该用输出电流稍微大点的运放做一个跟随器就行,让二极管的影响降到最低

网友:
4楼办法妥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改,有推荐的方案吗?我参考一下。钳位二极管这种漏电流貌似避免不了,特别是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我只 ...

可以参考安捷伦34401的输入保护,一个整流桥,理论上0漏电。

网友D:
别搞什么技术问题了,上猕猴桃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安捷伦34401的输入保护,一个整流桥,理论上0漏电。

好,去瞧瞧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什么技术问题了,上猕猴桃要紧。

感谢关注,过几天就上

网友E:
首先这个地方用肖特基就不对,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太大了,另外,不同厂家的漏电流也会有差别,某些国产厂家的会比规格书要大很多很多,而且用一段时间后,简直不能看。这个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场合,用1N4148就可以了,当然1N4148也要找些好的厂家,某些国产的也很烂。。。

网友:
参考万用表电路,用2个三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地方用肖特基就不对,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太大了,另外,不同厂家的漏电流也会有差别,某些国产厂家 ...

是的。用别的电路,上面这个二极管应该选个稳压二极管,下面用个TVS二极管,不会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地方用肖特基就不对,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太大了,另外,不同厂家的漏电流也会有差别,某些国产厂家 ...

更高精度时,4148漏电也不可忽略,好像用JFET漏电更小,电路中怎么接论坛里面有。
漏电电流:肖特基:uA级,二极管:nA级,JFET:pA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3919-1-1.html

网友:
才12位精度,这个漏电流应该不至于影响这么大,主要影响应该是阻抗,进入ad之前加一级运放跟随器应该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漏电和温度相关,标定以后甚至可以做温度传感器

二极管做温度传感器怎么标定

网友:
安世的 BAV199, 3PA漏电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做温度传感器怎么标定

PN结正向的压降温飘约-1.8~-2mV/摄氏度。按这个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PN结正向的压降温飘约-1.8~-2mV/摄氏度。按这个应该就可以吧?

标定场景怎么搭建?

网友H:
用二极管钳位有没有考虑过输入来个高电压会把5V上的东西烧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二极管钳位有没有考虑过输入来个高电压会把5V上的东西烧一片?

前面有个100k的限流电阻,主要是应对瞬间高压的场景

网友:
以前在学校用4148二极管测温实验,0度冰水混合物,100度就烧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