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MC3601+晶闸管问题

楼主:
如图用这个电路去控制220V的加热棒加热,没有过零检测,OUT_4接单片机IO口,单片机PWM输出,请教一下,这个PWM的频率要怎么确定呢,控制策略是改变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还是固定频率只改变占空比,固定频率的话,频率多少呢?

网友A:
有条件的过零检测,或1hz的pwm控制,pwm值从0到100,刚好对应50hz的正弦波,我的温度控制一直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过零检测,或1hz的pwm控制,pwm值从0到100,刚好对应50hz的正弦波,我的温度控制一直这么用, ...

感谢回复,“1zh的频率,pwm值0-100”没理解,pwm值是值占空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1zh的频率,pwm值0-100”没理解,pwm值是值占空比吗

对的,

网友B:
交流控制,过零检测是一个重要手段。

楼主:
能再讲解一下吗,1hz 占空比0-100怎么对应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控制,过零检测是一个重要手段。

手上有个电路,没有过零检测,我看控温结果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讲解一下吗,1hz 占空比0-100怎么对应50hz

不需要过零检测,直接1HZ PWM,
因为是可控硅控制,最差情况误差2%,
可控硅可以用斩波控制,即每个正弦半波都可以控制百分比,这个需要过零检测
AC 50HZ共有50个完整正弦波,100个上下半波,不用斩波控制,用时间控制,最差误差头尾两个半波,所以控制精度还行。
直接PWM占空比输出就好了。什么也不用管。开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过零检测,直接1HZ PWM,
因为是可控硅控制,最差情况误差2%,
可控硅可以用斩波控制,即每个正弦半 ...

那就是说,频率高了,包含50hz个数多了,能控制的时间就多了,加热时间就长?那一直1hz的话当需要小功率短时间,比如设定和实测很接近时,不是不好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频率高了,包含50hz个数多了,能控制的时间就多了,加热时间就长?那一直1hz的话当需要小功率 ...

对,小功率的话,那你的时间就要加长,比如改成0.5HZ或者0.1HZ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小功率的话,那你的时间就要加长,比如改成0.5HZ或者0.1HZ来控制。

那不是控制的时候频率和占空比都要变

网友:
你们都不需要过flicker测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控制的时候频率和占空比都要变

我的控制固定1HZ,因为5%以下的功率用不到。PID输出结果如果小于3%我就关掉了,大于97%我就强制为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制固定1HZ,因为5%以下的功率用不到。PID输出结果如果小于3%我就关掉了,大于97%我就强制为100%。 ...

5%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制固定1HZ,因为5%以下的功率用不到。PID输出结果如果小于3%我就关掉了,大于97%我就强制为100%。 ...

按照3061特性,只要3061输入端导通,他就会等交流过零后导通,那这样的话占空比是不是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