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步进电机细分数事宜

楼主:
在写代码时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如果是16,是不是代码里面设置值的计数器细分数也要编写成16,对应关系?

网友A:
如果原来细分是1,你给一个脉冲,走16度
现在细分16,你给1个脉冲走1度,给16脉冲才跟原来的一样走16度,应该就是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细分是1,你给一个脉冲,走16度
现在细分16,你给1个脉冲走1度,给16脉冲才跟原来的一样走16度,应 ...

我意思是代码设置8细分,是不是驱动器就要设置8细分对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代码设置8细分,是不是驱动器就要设置8细分对应。

这个看你代码和实际场景呀,如果你需要设置细分前后需要控制的速度和开环位移一样,就要代码和驱动模块一起对应设置
另外一个场景:如果有限位开关,你目的是运动到限位开关就停了。此时你觉得步进电机运动太快且不够顺滑,那你也可以只改驱动模块细分而不改代码(当然前提是你代码没有类似超时报错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代码和实际场景呀,如果你需要设置细分前后需要控制的速度和开环位移一样,就要代码和驱动模块一 ...

xiex 谢谢

网友B:
需要对应的,不然控制器肯定不准。该发的脉冲数不足或者多了,电机单次转动的角度就不对。

网友:
一般来讲,每转脉冲数=细分数*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对应的,不然控制器肯定不准。该发的脉冲数不足或者多了,电机单次转动的角度就不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