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片/电热膜/加热片/加热膜布线原理与设计指导(一)

楼主(2024-08-19):
设计加热片需要选择合适的发热材料,布线要均匀,不仅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还有一定的观赏性,工程如何画好一个电热膜???常规的怎么画?异形的怎么画???

对于初学者可以先从规则图形画起,先掌握画图的计算原理和画图技巧。
下面介绍下外形是方形的画法:

1. 外形是四方的比较好画一点,画的时候,先把外形每边减少2到4MM,确保发热区域与外形预留一定的空间(有时发热膜外形太小,最少要预留1MM以上),去掉预留的空间后发热区域的大小为9*82MM。
2. 为了方便大家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在嘉立创电热膜网站可以直接使用,网址为https://www.jlc-drm.com/designer

红色框为必填项,其中要注意,电阻率填写的数值省略了0.000001,比如304不锈钢的电阻率为7.2×10⁻⁷Ω·m,那么电阻率填写0.72。

3. 电阻和发热区域的大小是一定的,在公式中调节可变参数(材料的电阻率,厚度,假设线的宽度,及发热丝的组数),查看中心线的间距,发热丝的间距,对比线的宽度,三者是否均匀,调整好后,即可布线,布线要按公式中的中心线间距布线。

4. 布完线后尽可能导圆角,再根据实际长度推算线的宽度,如上图,布线实际长度是935MM,线宽则为0.47MM

通常我们实际布线长度,和理论长度是有差别的,通过返推来确定实际线宽!在实际画图中,必须要灵活,做的多了就会知道如何更细微的调整,使图看起来更饱满,和谐,漂亮!

常用发热基材的电阻率与厚度如下:

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学习布线原理的交流群,进群请扫码加微信

电热膜相关资讯请扫码关注公众号:嘉立创电热膜

网友A:
看开通加热膜业务好久了,但是一直没看到实物照片,不知道和自己认知里的加热膜是不是一种东西,希望你们多介绍一下这块业务,最好来点实物照片,要不没有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开通加热膜业务好久了,但是一直没看到实物照片,不知道和自己认知里的加热膜是不是一种东西,希望你们多 ...

实物图片可以先看看 我们后续还会上线其它种类的加热膜,具体详情可以扫码加企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图片可以先看看 我们后续还会上线其它种类的加热膜,具体详情可以扫码加V进群

谢谢,讨厌用微信,更讨厌加群,就不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讨厌用微信,更讨厌加群,就不V了

您好,那可直接电话联系哦:18676382214

网友B:
可以画贴片的元器件,贴片端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讨厌用微信,更讨厌加群,就不V了

讨厌微信?

你家族没有“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你怎样跟亲戚交流和沟通?

现在不使用微信,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D:
那么,我可以做电热鞋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讨厌微信?

你家族没有“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你怎样跟亲戚交流和沟通?

也不是不使用,只是不喜欢使用,尤其是微信的群,动不动就被人拉群里了,都无法拒绝;微信群的信息还不能屏蔽,无法像qq群那样处理;动不动的微信电话;聊天记录过段时间就过期而打不开,可是占用的存储天天增长;进去微信的钱提出来就收手续费;登陆电脑微信必须手机确认,没带手机都不能用….,我感觉做的像屎一样的软件,改变不了,尽量少用。

不用微信支付,能不加微信就不加,微信电话一律拒接;家庭群放微信小号里,单独一个备用手机,一两天看一次;工作单独一个微信;有急事的自会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我可以做电热鞋垫了。

是的呢,欢迎扫码咨询关于电热鞋垫相关事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贴片的元器件,贴片端子吗

您好,加热片上面可以放端子,具体请扫码加V咨询哦或电话联系 18676382214

网友E:
楼主你好!
加热膜可以做缕空的么?没有布发热丝的位置,我想把空缕空,方便风从中间吹过,把热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加热膜可以做缕空的么?没有布发热丝的位置,我想把空缕空,方便风从中间吹过,把热带走。 ...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加热膜可以做缕空的么?没有布发热丝的位置,我想把空缕空,方便风从中间吹过,把热带走。 ...

您好!这个是可以的哦!加V发具体的图纸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我可以做电热鞋垫了。

是的哦,我们不仅能做电热鞋垫,还能做在暖手宝,按摩仪,美容仪,锂电池,智能家居,大健康类康复设备,穿戴,保健,除雾等等行业使用的加热片,欢迎加V具体聊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哦,我们不仅能做电热鞋垫,还能做在暖手宝,按摩仪,美容仪,锂电池,智能家居,大健康类康复设备, ...

忙完这个阶段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忙完这个阶段再说。

好的,忙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18676382214,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协助帮忙解决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