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PCB板SMT出错的概率多吗?

楼主:
上一版PCB完全没问题,与上一版相比,这一版只是增大了一个电容(10uf到22uf),SWDIO下载口就失效了,电容和这个下载口离得很远完全没关系。

离谱的是SMT了两块PCB板子,一块是下载时没法找到Target。另一块一插上,STLINK下载器的灯·都灭了,貌似内部有短路。

不知道是某些芯片批次的不良品让我遇到了,还是SMT贴歪了,还是什么别的因素。

只能认栽了......还好只是测试板,只花了300多

嘉立创SMT了40多次,这是第二次出问题

网友A:
你先自查一下什么原因吧,我遇到过虚焊电阻和线路板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查一下什么原因吧,我遇到过虚焊电阻和线路板短路的。

线路板短路情况复杂,有时候短路地方只有几um一条线横跨二条线路,放大镜都很难看见。

网友:
我倒是偶尔会遇到0.4qfn个别pin漏锡的

网友:
你这。。能不能先找出来原因,我一直用来贴337引脚的BGA,还没出过问题,话说40多次,出两次问题,其实这个良率还挺好的,我们不做首件确认到不了这个良率

网友:
具体多少次没统计.  但是最近有一次就是sop8芯片或是周围的某个阻容没焊好.  还有一次是某个电阻虚焊了.   焊接质量还是有待加强吧.

网友:
遇见过  一条极细的线连接了两个走线。。。。还是在绿油下

网友:
应该做了有几万块了吧,别的问题没有,就是虚焊稍微多点

网友:
以前经常会有问题   今年的批次 都还可以  而且板子整体干净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