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Book 16 G5+笔记本触摸板失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1:之前触摸板好好的,在系统设置下有开关可以打开关闭。今天用的好好,触摸板失灵了,以前遇到过从新去系统下把触控板开关打开就好了,今天再去系统下去找,就没有触控板这项设置了,官网也找不到区别,设备管理器下也没有显示有驱动问题,不想从新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A:
那估计是硬件嘎了吧,售后吧,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官网找不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官网找不到驱动?

搞定了,还是系统更新了补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硬件嘎了吧,售后吧,

系统更新了补丁导致,从新升级了系统补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