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成本三相无刷 预驱 + 内置mos芯片推荐

楼主(2024-08-19):
目前用的是 TI 的 DRV8316CT,不知道是否有国产

空间很有限,不想用外置 MOS

楼主:
要不带 mcu 的,mcu + 预驱  有不少,mcu + 预驱 + mos 也有一些,没见国产 预驱 + mos 的

网友:
预驱+MOS的高压IPM很多,低压几乎没有,卖不起价,没人做亏本生意

网友:
小电流的,看一下台弯谱诚,还有茂达。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带 mcu 的,mcu + 预驱  有不少,mcu + 预驱 + mos 也有一些,没见国产 预驱 + mos 的 ...

正好要用这些,推荐一些,带LIN的,车规的。

网友A:
寻找小体积驱动IC     MCU+内置MOS+LIN的车规,为了替代MLX81XXX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寻找小体积驱动IC     MCU+内置MOS+LIN的车规,为了替代MLX81XXX系列。

凌鸥有,还在样品阶段,没有量产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是低压大电流的封装在一起散热不好处理吧,高压的电流小散热好处理,所以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