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数字温度计芯片,请坛友推荐一下

楼主:
产品需要根据温度标定参数,所以需要测量环境温度,用热电偶之类的,感觉外围电路比较复杂,有什么简单好用的单芯片测温方案呢?请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
TMP117,-20°-50°范围内最大0.1°误差,测量环境温度刚好。

网友:
DS18B20就是最常见的

网友A:
不说精度要求就是耍流氓,我会建议你用ADC采样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精度要求就是耍流氓,我会建议你用ADC采样NTC。

正负1度就够了,简单稳定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负1度就够了,简单稳定就可以

还有量程呢?谁知道你在什么温度下标定的,你这提问不像是合格的硬件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量程呢?谁知道你在什么温度下标定的,你这提问不像是合格的硬件工程师。 ...

环境温度,0~100度范围即可
我确实不是专业的硬件工程师,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温度,0~100度范围即可
我确实不是专业的硬件工程师,学习中

预算价格呢,就楼上几个坛友推荐的,有几毛钱的方案也有十几块钱的。如果是工装上用的,用个贵的就行。如果是你产品上用,且产品成本敏感,那就得好好选选了。不过你说±1°,那用最常用的18B20就够了。家里摆的那种数显温湿度计基本全是NTC热敏电阻,因为成本太敏感。

网友:
STS40范围满足你的需求,精度也很高

网友:
如果有CPU    DS18B20简单方便。嫌价格贵用国产平替的。
用NTC+ AD成本最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温度,0~100度范围即可
我确实不是专业的硬件工程师,学习中

你这要求用NTC就行了,多大个事

网友:
国产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