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77是不是很容易被干扰?

楼主:
实测几个板子发现,ad7177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寄存器有一定概率被复位为上电后的默认值。
当前配置为差分输入,只采集0通道,连续转换和连续读取模式,输出速率为49.98hz。
连续运行3-5天后,5块板子中有2-3块就会发现ad有问题,读其寄存器,发现被修改为上电默认值了。
可以非常肯定单片机没有跑飞。
那么,是这个芯片本身体质不好吗?还是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导致?

网友:
造成因素是上电复位
还是mcu发命令使其复位,
做一个测试程序,监控电源电压和与芯片通讯有复位操作就进行打印。
发现默认值之后,输出报警。

楼主:
电源是lt3045做的ldo,数字3.3v用的dcdc,并与fpga,stm32等公用。stm32肯定没有重启的,因为启动后有个计数器一直累加,这个计数器并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因素是上电复位
还是mcu发命令使其复位,
做一个测试程序,监控电源电压和与芯片通讯有复位操作就进行 ...

目前看起来像是上电复位,但是没有证据。

网友A:
stm32的复位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二个期间之间复位电压不一样
及时同一个ldo  线路走向不一样  电压波动造成传输走向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复位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二个期间之间复位电压不一样
及时同一个ldo  线路走向不一样  电压波动造成 ...

STM32的复位引脚就一个RC,没有设置复位阈值。
数字地和模拟地使用4.7uh的电感隔离的。
但是AD7177的数字地和STM32的地是直通的。
大概结构如下:

网友:
为啥用7177呢

楼主:
客户方要求32b,可选余地没几个,最终看7177性能好,就选它了呗。

网友B:
你那种电路结构连21位都做不出来别说32位了,你如果使用了内部基准最多也就是20位。虽然数据一个劲的跳不代表不好,但有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有效数据是啥程度也需要很多硬件条件。另外我个人觉得需要32位的客户最好别理他

网友C:
mcu和adc之间有隔离吗?基准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和adc之间有隔离吗?基准用的什么?

基准用的LTZ1000分压下来的5.1V。
mcu和ADC无隔离,只有AGND和DGND之间有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种电路结构连21位都做不出来别说32位了,你如果使用了内部基准最多也就是20位。虽然数据一个劲的跳不代 ...

我也不想理这样的客户,但是架不住领导愿意去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方要求32b,可选余地没几个,最终看7177性能好,就选它了呗。

这种客户我也碰到过,类似的还有对采集频率有要求的,总以为采集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理这样的客户,但是架不住领导愿意去理啊。

人类科技结晶,各国标准实验室的基准,安捷伦3458台表,标称8位半,但这是RMS噪声,
换算到Vpp噪声还要除以6.6,1亿除以6.6=1500万
因为我们实测AD通常是用Vpp噪声来看的,这样比较清楚。
然后呢,1500万的满值也就等于24位全准的AD的满值。。。

所以呢,你想要比24位更好的满值是没意义的,用户不懂的你胡编一个给它就行,因为没人能给你校准

至于你要精度的话,最好的计量级的3458一年的精度是4ppm,也就是18位全准。想要比这更好的精度请你自备一套量子基准,或者住到校准实验室里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准用的LTZ1000分压下来的5.1V。
mcu和ADC无隔离,只有AGND和DGND之间有个电感。 ...

GND之间不能放电感的,这导致spi通信这类高速信号的地回流有问题,0欧也比它强

电源之间放电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人类科技结晶,各国标准实验室的基准,安捷伦3458台表,标称8位半,但这是RMS噪声,
换算到Vpp噪声还要除 ...

这两年的3458不说也罢,我看几十里的7位半一点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类科技结晶,各国标准实验室的基准,安捷伦3458台表,标称8位半,但这是RMS噪声,
换算到Vpp噪声还要除 ...

理是这个理,实际上没法跟甲方讲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是这个理,实际上没法跟甲方讲理。

非要找你得到比国家计量局更高的精度,是违反逻辑的。用本身就违反逻辑的前提条件可以推岀任意结论。
所以他想要多少位结果,你就补足够个数的0给他呗。反正我自己最多只能做到真实的17位。。。 非要更多就把每个结果都补一串零呗,补到64位也没问题

网友A:
看你的方框图,供电源不一样,
那么,mcu采集ldo电压,不稳定的时候记录并且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两年的3458不说也罢,我看几十里的7位半一点也不差

这两年升级的新版本3458也确实搞笑,科技以换壳为本,把原来的白色壳换成黑的了,仅此而已,别的好像啥都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年升级的新版本3458也确实搞笑,科技以换壳为本,把原来的白色壳换成黑的了,仅此而已,别的好像啥都 ...

你看看恒温基准旁边的几个电阻,从金属壳陡然变成了黑方块,安捷伦这几年真是不像话。从34401开始就不思进取,后来出的6位半都不如34401稳定。虽然34401也不怎么样但还能用,打倒3458打倒万用表打倒安捷伦打倒美帝国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方框图,供电源不一样,
那么,mcu采集ldo电压,不稳定的时候记录并且报警。 ...

从示波器看波形,模拟电源部分的噪声比数字部分小的。当然,这个测试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GND之间不能放电感的,这导致spi通信这类高速信号的地回流有问题,0欧也比它强

电源之间放电感没问题 ...

地之间的电感,方便详细描述一下具体什么问题吗?

网友:
计算好可以使用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