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速电机,不带减速齿轮

楼主:
用来测量陀螺仪,不能带减速齿轮的,交直流电机都可以,速度通过电压可调。每分钟1--200转左右。不做闭环控制。谢谢推荐

网友:
大尺寸步进电机

楼主:
步进电机不行哦,步进即使再分频运行也会有速度的颗粒感,我想要平滑的转动。

楼主:
普通交流电机,通过减低电压、减小启动电容,减速效果不太明显

网友A:
超声波电机,就是冷门也有点贵

网友:
交流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
楼上的楼上,超声波电机确实很适合。

网友B:
530直流电机,软皮带+胶轮摩擦减速传动,参考黑胶唱片机。

楼主:
目前用的就是这种方案,NSK电机+变频驱动。位置精度是非常高,但是转速有波动,用陀螺仪测量在+-10度/秒的跳变。
厂家说需要慢慢调整跟转动惯量相关的参数,感觉挺麻烦,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电机,就是冷门也有点贵

第一次听说 超声波电机,
请教一下这种电机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超声波电机,
请教一下这种电机什么原理呢?

压电陶瓷做的,神奇的发明,佳能用在对焦马达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超声波电机,
请教一下这种电机什么原理呢?

搜日本新生,国内有代理商

网友D:
超声波电机和步进电机有多大的区别呢。nikon已经回归正常,不再给电机发明新名称,在400mm,600mm,这类的专业长焦镜头上直接说明用的是步进电机。canon以前各种吹牛笔的超声波马达我买来过几个二手的,不也是小步进电机吗,我使用单片机产生a+a-b+b-随便就可以转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电机和步进电机有多大的区别呢。nikon已经回归正常,不再给电机发明新名称,在400mm,600mm,这类的专 ...

超声波电机没有磁铁,没有线圈。确实有这种电机存在,也确实用在了镜头聚焦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电机和步进电机有多大的区别呢。nikon已经回归正常,不再给电机发明新名称,在400mm,600mm,这类的专 ...

完全是不同的原理,说白了就是高频振动积少成多出来宏观动作。
超声电机都是归到特种作动器里面,搞这个领域研究的人也从来没说过这东西能打遍天下、搞死其他电机,只是特定情况下的特殊应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不同的原理,说白了就是高频振动积少成多出来宏观动作。
超声电机都是归到特种作动器里面,搞这个 ...

你说的那种电机以前用在照片的洗印机的图像传感器驱动上,行程极小精度很高,不知道怎样用在镜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日本新生,国内有代理商

上个厂家  https://www.scnuaa.com/product/10/
再上个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a50003c1fe658b13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0直流电机,软皮带+胶轮摩擦减速传动,参考黑胶唱片机。

好,这种方式减速应该平稳, 就是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
有点意思,超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