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测电流,发现输出呈正弦波,正常吗?

楼主(2024-08-20):
最近在研究小电流互感器,当源边通如1ma@50hz电流的时候,用电流表测副边电流,
会发现电流表的读数呈正弦波,注意,该正弦波周期在30s左右。
百思不得骑姐。难道读数不应该是一个比较固定的随机数吗?
互感器的副边匝数为2000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干扰
都屏蔽起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环境干扰
都屏蔽起来试试看

尝试过用坡莫合金做了一个桶,把互感器放里面,也同样状况

网友B:
上互感器相关的电路,与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互感器相关的电路,与测试方法。

用电流表直接接互感器输出,没有任何自己做的电路

网友C:
换个 内阻小的 万用表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 内阻小的 万用表 试试看。

这个表内阻10M,太大了吗?

尝试在互感器输出端接1K电阻,然后测其电压,其电压波形跟这个也是类似的。只是周期有些变化。

网友C:
用以前用电流互感器遇到过问题,问过厂家,厂家技术说互感器的负载太大会饱和还是什么的。不过我用的量程比你这大。 你用 运放搭个电路试试。互感器输出 基本都是配合 运放使用,一般厂家也是这样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互感器相关的电路,与测试方法。

就是如图这个结构,互感器的1和2脚,接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以前用电流互感器遇到过问题,问过厂家,厂家技术说互感器的负载太大会饱和还是什么的。不过我用的量程比 ...

使用运放后,也是同样的结果。
尝试过跨阻放大和使用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再放大。

网友D:
电流型互感器是不允许开路的,你是直接接万用表上的吗?

网友E:
短路1、2端看看?30s的周期,摇头风扇都没这么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1、2端看看?30s的周期,摇头风扇都没这么慢吧

短路后,电流表就没有这么规则的波形了。
这个周期很大,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型互感器是不允许开路的,你是直接接万用表上的吗?

是的呀,原边电流小,输出电流也小。

网友:
试试次级接固定电阻,然后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呀,原边电流小,输出电流也小。

要接电阻的,而且不能接太大的,找规格书看一下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电阻的,而且不能接太大的,找规格书看一下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

尝试过接电阻1K,然后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也是相同的结果。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6022-1-1.html
类似问题,只不过我的是测电压。楼主的类似一个变压器的耦合原理,我试过用变压器把一个固定频率电压降下来后输入运放,输出没有发现漂移。用电容耦合极板会漂移。但漂移非常随机。

网友G:
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输入电流看看,是不是输入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输入电流看看,是不是输入太小

输入电流增大会降低漂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6022-1-1.html
类似问题,只不过我的是测电压。楼主的类似一个变压器的 ...

对的,看描述,似乎这个现象很接近。

网友H:
输入太小,在互感器的线性范围外。或者你的输入电流本来就是这个波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太小,在互感器的线性范围外。或者你的输入电流本来就是这个波动呢? ...

输入电流用电流表监测过,很稳定的。

网友G:
看互感器手册吧,是否支持工作在这么低的电流下,1mA/2000=0.0005mA,对器件本身以及测量设备都提出较高的要求。

网友I:
输出是正玄波是对的,但是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是正玄波是对的,但是频率不对。

是呀,就是因为频率不对,搞得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互感器手册吧,是否支持工作在这么低的电流下,1mA/2000=0.0005mA,对器件本身以及测量设备都提出较高的要 ...

是的,所以都用的7 1/2的电流表来测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呀,就是因为频率不对,搞得没法测。

你在互感器输出上结果电阻当负载,然后上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在互感器输出上结果电阻当负载,然后上示波器。

示波器底噪大,测不出来的。用万用表测电阻转换成电压后的波形,也是类似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底噪大,测不出来的。用万用表测电阻转换成电压后的波形,也是类似的结果

那你加个iv转换电路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使用运放后,也是同样的结果。
尝试过跨阻放大和使用电阻将电流转换为电压再放大。

模拟输入加一个仪用运放做驱动试过没有?

网友:
难道是磁芯材料的磁滞效应导致的?电流太小磁场强度太弱了,导致磁滞效应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拟输入加一个仪用运放做驱动试过没有?

这个暂时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