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的以太网走线,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请问汽车的以太网走线,是什么样子的?普通的4芯双绞线可以吗?

网友A:
汽车有专用的车载以太网,好像只有2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有专用的车载以太网,好像只有2根线。

你说的是 flex-ray吧?

网友:
TI 的汽车PHY 里面都有描述,比如你去找找DP83TD510E 的资料看看就得了

网友:
车载以太网只用两根线(一对双绞线),百兆千兆都是。

网友B:
这么牛,千兆都可以两根线?那还是以太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千兆都可以两根线?那还是以太网吗

WIFI不要线都能超千兆,凭什么有两根线还不能到千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FI不要线都能超千兆,凭什么有两根线还不能到千兆😃

现实中百兆到千兆,2对线变为了4对线,千兆车载以太网竟然2对线减为了1对线,确实颠覆了我的认知啊,这都可以不改变布线把RS485直接替换成千兆以太网了。而WIFI至少见识过,没这么惊讶。

网友:
车载以太网只支持15米距离,用的是三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实中百兆到千兆,2对线变为了4对线,千兆车载以太网竟然2对线减为了1对线,确实颠覆了我的认知啊,这都 ...

普通百兆千兆是保证超5类非屏蔽双绞线能跑100米,汽车是屏蔽双绞线跑15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百兆千兆是保证超5类非屏蔽双绞线能跑100米,汽车是屏蔽双绞线跑15米。 ...

昨天看了1000BASE-T1标准,确实只有15米,跟普通百兆千兆还是不太一样的,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IFI不要线都能超千兆,凭什么有两根线还不能到千兆😃

一对双绞线是四根线,怎么会是两根,汽车的以太网,我还没见过两根的,你可以看看汽车上的doip标准,都是四根线的,没有两根线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对双绞线是四根线,怎么会是两根,汽车的以太网,我还没见过两根的,你可以看看汽车上的doip标准,都是 ...

一对袜子是4只?

网友E:
不管了,反正是四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了,反正是四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了,反正是四根线

还有另一种接口H-MTD。

网友:
好吧,你赢了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这种车载以太网也是走TCP/IP协议?也用交换机?

网友:
好像bmw的外后视镜上的摄像头就是这种这种

网友:
不是  你搜索 车载以太网 T1

楼主:
我以为是flex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