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互传【标题不合格】

楼主:
2个蓝牙互传,主机用ESP32s3,从机用AC6323,现在调试的是连上了,就是没收到传输的数据。
希望大家指点。有偿的酬谢!  可以来电指点,17724492396

网友:
“蓝牙互传”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ble吗?可以先用手机来调试下从机看看行不行。  notify模式的话有打开开关了吗

网友B:
服务通道没对吧,常用的是notify,write。

你用NRF connect扫一下看看

你是用经典蓝牙还是LE?这两个不一样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上面楼层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吗?可以先用手机来调试下从机看看行不行。  notify模式的话有打开开关了吗 ...

可以先用手机来调试下从机看看行不行。 这个已在手机上调试了,是可以的
notify模式的话有打开开关了吗,要打开,就是不知怎么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通道没对吧,常用的是notify,write。

你用NRF connect扫一下看看

服务通道没对吧,常用的是notify,write。 这个怎么选?

你用NRF connect扫一下看看,这是软件还是硬件,没用过,不知怎么用?

网友:
从你图片看,现在手机可以给从机发送数据,并且从机可以收到打印了。

但是你楼主层的图片,是想要从机发送数据给主机。
从你截图代码“从机发送数据”中,没看出你是具体用哪个特征值进行发送。例如你02和04都支持notify,app上面把右边的铃铛图标点一下应该就是开启notify

网友C:
楼主完全不理会我上面“标题不合格”的通知?

不服从论坛管理,最高会被永久封杀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完全不理会我上面“标题不合格”的通知?

不服从论坛管理,最高会被永久封杀ID的。

怎么改标题?

网友:
2楼已经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