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WAN的网关在发送的时候会接收吗?

楼主:
我看一些LoraWAN的网关板子,由一个【网关芯片】 + 【终端芯片】组成,翻遍了LoraWAN的一些资料,没看到有描述网关在发lora包(downlink)的时候是否在继续接收其他终端发来的lora包(uplink),想问一下网关设备在发送Lora包的时候还在继续接收吗?
我们现在产品里面有SX1302和SX1268,存在发送的同时接收的情况,导致接收丢包非常严重,想参考下LoraWAN的在这块是怎么处理的,奈何没有找到对应的信息。

网友:
找原厂问问,这个很成熟了

网友A:
1268肯定不行,1302外接首发器多应该可以同时收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68肯定不行,1302外接首发器多应该可以同时收发

不管什么射频,自己发的时候自己肯定不能收啊
就算你弄双份射频,双份天线,都不行,因为俩天线肯定距离很近,一个天线发的时候就把另一个天线接收的弱信号淹没了。
这是没救的,原理上没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射频,自己发的时候自己肯定不能收啊
就算你弄双份射频,双份天线,都不行,因为俩天线肯定距离 ...

如果发送和接收是不同的频率,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一个专门发送,一个专门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发送和接收是不同的频率,是不是就没问题了,一个专门发送,一个专门接收 ...

除非收发频率离的够远才行。
但这些433模块并没有带专门的这种用途的前端滤波器,所以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收发频率离的够远才行。
但这些433模块并没有带专门的这种用途的前端滤波器,所以做不到 ...

受教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射频,自己发的时候自己肯定不能收啊
就算你弄双份射频,双份天线,都不行,因为俩天线肯定距离 ...

感谢提供宝贵意见。
先说明下我们产品里的组成:
1、设备里面不止一个射频芯片,以这里的LoraWAN网关为例,里面有SX130X作为接收,可以接受8个channel,另外还有个sx126x作为发送。
2、发送和接收不在一个频段,BW为125KHz,发送和接收的频率间隔有1M以上。
现在的问题的确是虽然不同频率,但是发送对接收有影响。因为这个是私有协议,所以信道划分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如果收发需要间隔非常远,需要花精力设计。包括适当的时候加上滤波器。

至于问LoraWAN中是否存在收发同时进行,是想从LoraWAN上学习参考,确认收发同时是可行的。了解的情况是LoraWAN不做限制,有些产品里面是半双工,有些是全双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宝贵意见。
先说明下我们产品里的组成:
1、设备里面不止一个射频芯片,以这里的LoraWAN网关为例 ...

你不信就试试呗,我试过,不说隔1兆,隔10兆都不行。
记着不要只在近距离试。按实际的用法,让接收的那个跟很远的别人通迅,然后自己另一个天线一直发射。就看岀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宝贵意见。
先说明下我们产品里的组成:
1、设备里面不止一个射频芯片,以这里的LoraWAN网关为例 ...

发送对接收肯定有影响啊,你旁边的一个天线在用很大的功率发射,那么你自己接收器肯定被淹没了。不管它号称抗阻塞能力多强,最多只是还能收比较强的信号,远处的弱信号肯定见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信就试试呗,我试过,不说隔1兆,隔10兆都不行。
记着不要只在近距离试。按实际的用法,让接收的那个 ...

了解,我们最近在解决这个问题,也在做一些测试,到时候也把你这边描述的情况做个测试。
如果真的没法在硬件上做隔离,提高SNR,那估计只能做成半双工了,发送的时候不收,接收的时候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我们最近在解决这个问题,也在做一些测试,到时候也把你这边描述的情况做个测试。
如果真的没法在 ...

你试试呗,看看有没有这么陡的滤波器,对435兆以下可以全通,然后对440兆以上衰减几十db以上

常规的LC做不到这么陡,晶体滤波器可以很陡但只能是带通,而且通带很窄,但你自己的发射频率又肯定想做成允许用户可配的。
给手机之类的用的专门滤特定频道的滤波器,看你能不能找到合适430这一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