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H747BIT6 初始化到等待电源代码就卡死了 ?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佬们, 使用stm32H747BIT6 初始化到等待电源代码就卡死了 ?

部分原理图连接(电源部分):

大佬们看看我的这个原理图连接有没有什么错误呀 ?

------------------------------------------------------------------------------------
程序运行到 下图里面的 第 54 行就会卡死:

网友A:
用 CubeIDE搞开发方便点,老代码可能不适合新的芯片

网友B:
开发版最简单例子跑起来,然后慢慢添加代码。

网友C:
没用过H7系列,看54行的标记位名称是等待D2时钟ready,在初始化系统时钟前就跑这个是不是太早了?

53~58行和84~89行是一样的,是什么原因要将这段代码提前先跑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ubeIDE搞开发方便点,老代码可能不适合新的芯片

我是使用的 cubeMX  v6.12 版本产生的代码 , 目前就搞了一个 uart 口, 其他的功能还没有增加

帮忙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错呀 ??

官方没有 h747bit6 的原理图, 官方只有 h747xih6 的原理图, 他们之间貌似 关于电源这块有几个管脚有所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H7系列,看54行的标记位名称是等待D2时钟ready,在初始化系统时钟前就跑这个是不是太早了?

53~58行 ...

我是使用的 cubeMX  v6.12 版本产生的代码 , 目前就搞了一个 uart 口, 其他的功能还没有增加

自动产生的代码就是这样的,,

官方没有 h747bit6 的原理图, 官方只有 h747xih6 的原理图, 他们之间貌似 关于电源这块有几个管脚有所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版最简单例子跑起来,然后慢慢添加代码。

我是使用的 cubeMX  v6.12 版本产生的代码 , 目前就搞了一个 uart 口, 其他的功能还没有增加

官方没有 h747bit6 的原理图, 官方只有 h747xih6 的原理图, 他们之间貌似 关于电源这块有几个管脚有所差别

网友D:
原理图显然应该你自己查,晶振是否正常,电源是否正常,量一量就知道了。代码部分不管谁生成的,还是需要大概能看懂。

HSEM和CPU2你大概率都不会用到,设置它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显然应该你自己查,晶振是否正常,电源是否正常,量一量就知道了。代码部分不管谁生成的,还是需要大 ...

总体电源电压我测量了,是正确的,晶振也起征了

M4 内核 貌似取消不了,

网友A:
晶振还是要好好查查,原理图符号是有源,画法又是无源,封装顺序对不对,电容和增益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还是要好好查查,原理图符号是有源,画法又是无源,封装顺序对不对,电容和增益是否合适。 ...

原理图的链接应该是没有错的, 我对照过 st 官方资料

现在 是 仿真器 的 sw 功能不能够与芯片进行链接,有没有什么方法恢复 芯片的 bootload 功能 呀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链接应该是没有错的, 我对照过 st 官方资料

boot0 的那个PIN ,好像是拉高 她就会启动内部的 串口协议。
你烧点东西进去,解除你原先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boot0 的那个PIN ,好像是拉高 她就会启动内部的 串口协议。
你烧点东西进去,解除你原先的程序 ...

boot0 拉高了, 貌似现在出现读保护,我明明是没有设置这个读保护的 ,

网友F:
是不是使用了分散加载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使用了分散加载配置了

还没有呀,我目前就是泡个最简单的 uart 程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