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马优途学生平板怎样刷成普通平板

楼主:
这方面的刷机教程和固件,谁能提供一下?谢谢先!
开机自启动学习软件,而且软件使用受限。
想刷第三方固件,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
开机进boot还是adb命令操作一下?等大牛指导吧

网友A:
这种平板一般配置不高,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平板一般配置不高,别折腾了

+1,这种平板卖的是软件,不是硬件。还不如买个二手的iPad或者三星的平板。

网友:
这种一般是妥妥的工业垃圾了。

买个几百块的二手IPAD都比这个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