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如何解决模块和其他元件坐标重复的问题

楼主(2024-08-21):
我需要做一块类似下图的电容触摸按键板+背光板,触摸按键板会贴到背光板,触摸按键板当成一个模块元件贴到背光板上,但由于在pick and place文档中模块元件和背光板上的LED坐标重叠,系统不允许贴片,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place文档中把模块元件删掉就行

网友B:
个人认为装配方式错误。白色PCBA如何贴到绿色PCBA上?看起来白色PCBA没有SMD焊盘贴到绿色PCB上。应该改进装配方式。1:白色PCBA用排针/排线接到绿色PCB。2:或合并白色和绿色板的layout。LED改为倒装编带型的,LED贴到白色PCB触摸按键的中心。这样就只有一个PCB。

网友:
好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文档中把模块元件删掉就行

删掉模块元件就不能机贴了,到时候要自己手贴模块元件,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装配方式错误。白色PCBA如何贴到绿色PCBA上?看起来白色PCBA没有SMD焊盘贴到绿色PCB上。应该改进装 ...

白色PCBA有设计好焊盘(在底部,不是邮票孔)的。
1.不想增加排针/排线。
2.触摸按键的背光孔开孔太大(6x6mm),没有适合的倒装LED可用。

网友C:
1、把小板当成一个独立的器件A,上面电阻和LED的封装也都画在上面,画大板的时候把器件A导入进去。
2、建一个虚拟器件B,画大板时导入2个虚拟器件,名字分别改为电阻(B)和LED(C),在大板上把虚拟器件放置到大板器件A的电阻和LED上面。
大板生成BOM和坐标文件时会生成A、B、C 三个器件,这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有些带连接器的核心板,连接器需要尺寸锁定,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把小板当成一个独立的器件A,上面电阻和LED的封装也都画在上面,画大板的时候把器件A导入进去。
2、建一 ...

不好意思,本人画板菜鸟,不清楚这个“虚拟器件”是什么东西?google了下也没有什么资料。

LED的连线本来是在大板的,现在放到模块板,如何操作呢?

最后元件A,B,C的坐标在pick and place文档里不会有重复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画板菜鸟,不清楚这个“虚拟器件”是什么东西?google了下也没有什么资料。

LED的连线本 ...

就是一个纯粹导出bom和坐标文件用的器件,对画原理图和PCB没有任何影响,原理图模型随便画,PCB画个圆或者画个十字叉
举个例子,有个核心板,有两条排针,这两条排针还是不同的规格
目标是导出的BOM和坐标文件里面需要有这两条排针的信息,方便生产
又因为给核心板整体做了个原理图模型和封装,如果没有特别处理,导出BOM和坐标文件的时候核心板只会导出成为一个器件
这时候原理图里面放俩虚拟器件,器件信息填写实际的排针排母型号,PCB里面的虚拟器件放到排针排母焊盘的中心
这就解决导出BOM和坐标文件的问题了

网友E:
这就不是文档的问题,而是这个装配形式的焊接不好品控,于是焊接厂就随便找个理由给推了
两个板子之间是不可见的焊盘对焊盘,一旦出现不良品,还不定怎么扯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纯粹导出bom和坐标文件用的器件,对画原理图和PCB没有任何影响,原理图模型随便画,PCB画个圆或 ...

我还是没能理解如何避免所有导出的元件坐标不会重复的问题,因为有元件是重叠的,比如元件A(模块)的中心跟元件B(LED)的中心是一样的,例如坐标为(0,0),那么贴片机拾起元件A和元件B后都需要往坐标(0,0)放。就是这样嘉立创SMT下单系统不允许。

后来和客服沟通后,解决方法是手工修改pick and place 文档里面的元件A坐标,不和元件B坐标重复,下单系统通过后他们工程师再手动改回正确的元件A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不是文档的问题,而是这个装配形式的焊接不好品控,于是焊接厂就随便找个理由给推了
两个板子之间是不 ...

对的,大概就是品控这个原因不想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纯粹导出bom和坐标文件用的器件,对画原理图和PCB没有任何影响,原理图模型随便画,PCB画个圆或 ...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解释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画板菜鸟,不清楚这个“虚拟器件”是什么东西?google了下也没有什么资料。

LED的连线本 ...

其实A、B、C的坐标压根不重复。
A的坐标是整个模块的中心点的坐标
B的坐标是电阻的中心点坐标
C的坐标是LED的中心点坐标
就算一样又如何,A的坐标可以做偏移和定义在别的位置,而且A可以删掉无视其存在

LED的连线本来是在大板的,现在放到模块板,如何操作呢?
给模块建封装时画上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能理解如何避免所有导出的元件坐标不会重复的问题,因为有元件是重叠的,比如元件A(模块)的中 ...

放置虚拟器件的时候,把位置错开就行了,不需要手工修改坐标文件

网友F:
您好,如方便,可以加我微信:18676749535,我们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如方便,可以加我微信:18676749535,我们沟通下。

已加谢谢

网友:
两块板子可以用组装的方式叠在一起,来降低量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