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源risc-v,make时,为什么要生成rom和ram两个mem的数据

楼主:
相关源码请参见附件,build里是make脚本文件,risc-v里是verilog源码
make后会生成*rom.mem和*ram.mem两个文件,这个两文件初始化进risc-v对应的rom和ram,程序就可以运行
cpu的ram数据不是应该由rom里的程序指令操作的吗,为什么要上电初始化呢?有没有了解的坛友,帮忙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A: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你首先要搞明白程序里面各个段的作用。这需要对软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当然你可以把ram放到rom后面,上电时加载。这需要一个相对复杂的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你首先要搞明白程序里面各个段的作用。这需要对软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当然你可以把ram ...

大神,请问一下riscv程序里各个段是怎么分的,作用是什么,能帮忙科普一下吗?常规的51单片机,程序都是在rom里直接运行,都不需要ram初始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一下riscv程序里各个段是怎么分的,作用是什么,能帮忙科普一下吗?常规的51单片机,程序都是 ...

bing,baidu。这些东西是编译原理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一下riscv程序里各个段是怎么分的,作用是什么,能帮忙科普一下吗?常规的51单片机,程序都是 ...

本质上都有ram初始化的  在main函数之前

网友:
大多数 cpu 是在 main 之前还有个 startup 函数,负责初始化堆栈、全局/静态变量。

这种 ram 要单独烧写,像 FPGA 是为了调试方便,单纯烧写到 ram 不支持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