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4单片机,性价比和开发比较友好的,有没有推荐?

楼主:
要库函数清晰,封装有QFN48封装,主频在160M以上,性能稳定,bug少。

网友:
雅特力AT32F403A?有类似STM32CubeMX的配置GUI。

网友:
雅特力主频高,飞控蛮多用的

网友A:
雅特丽是国产一众当中比较好的,主频高资源多,温度105,USB无需晶振,有自家调试器,ide,管脚配置工具,官网一堆APP note,最重要的是价格不贵。还有华芯微特,蛮有特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雅特丽是国产一众当中比较好的,主频高资源多,温度105,USB无需晶振,有自家调试器,ide,管脚配置工具, ...

f4最便宜的在什么价啊?
感觉国民的也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4最便宜的在什么价啊?
感觉国民的也还可以

目前有自己daplink和支持命令行模式的,就我所知就雅特丽和国民,价格淘宝很容易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有自己daplink和支持命令行模式的,就我所知就雅特丽和国民,价格淘宝很容易看到。 ...

好像亚特力的不带fpu

网友C:
要说生态做的好的,还是gd,为啥没人推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说生态做的好的,还是gd,为啥没人推荐呢

GD的还是算了吧,程序超过一定的容量,然后后面就跑的特别慢,GD32F130C8,超过40k左右就跑的不太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D的还是算了吧,程序超过一定的容量,然后后面就跑的特别慢,GD32F130C8,超过40k左右就跑的不太正常 ...

gd的很多型号是有code flash和data flash的区分,但f130应该不会,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雅特力资料跟库都很好,GD确实存在超过一定容量特别慢的问题。

网友E:
有没有能有4兆容量的f4呢,我发现程序大了容易出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再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能有4兆容量的f4呢,我发现程序大了容易出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再大一点 ...

有,比如AT32F435

网友A:
gd以为是国产一哥,太飘了。目前价格比st还贵,友好度直线下降。没见得它有多屌,靠先发优势吃老本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d以为是国产一哥,太飘了。目前价格比st还贵,友好度直线下降。没见得它有多屌,靠先发优势吃老本而已。 ...

确实如此,我现在选型都排除GD的。

网友:
华大的HC32F460 ,几块钱 200K RAM 200M主频

网友:
ST已经便宜到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华大的HC32F460 ,几块钱 200K RAM 200M主频

几块是多少,应该也要8块左右吧。现在国产都很卷的

网友:
还是st吧,价格又不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确实如此,我现在选型都排除GD的。

确实如此,首先排除GD,一个单片机,资料也藏着掖着,留着自己在家下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确实如此,首先排除GD,一个单片机,资料也藏着掖着,留着自己在家下崽吧 ...

看来gd把小客户伤害得很深啊,gd支持可以,gd的缺点对小客户支持不好。gd的官网资料很多,国产中最多的

网友:
肯定有带的 因为我就选过 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块是多少,应该也要8块左右吧。现在国产都很卷的

应该便宜的多。华大F460出货量特别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d的很多型号是有code flash和data flash的区分,但f130应该不会,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

GD32F130C8  代码超过40K,串口输出就会变慢了,都不知怎么搞,原来连续输出的变成一个一个的字节输出。 我只要把某些任务函数A暂时不用的代码注释,控制在30K出头 串口输出又正常了。开始还以为函数A有问题,那就把函数B注释掉,留下函数A,控制代码在30K出头,结果串口输出又正常了,说明函数A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们的flash有问题。看来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后半部的flash不一样,我还有很多GD32F130C8,都不知啥时候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GD32F130C8  代码超过40K,串口输出就会变慢了,都不知怎么搞,原来连续输出的变成一个一个的字节输出。  ...

这个问题手册里有写。昨天没有注意到,这种小容量的mcu也有code flash和data flash的区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D32F130C8  代码超过40K,串口输出就会变慢了,都不知怎么搞,原来连续输出的变成一个一个的字节输出。  ...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输出,人眼可见的,有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GD32F130C8  代码超过40K,串口输出就会变慢了,都不知怎么搞,原来连续输出的变成一个一个的字节输出。  ...

我觉得GD这个问题挺无语的,我也遭遇过,超过一定容量,那速度,直接从赛车降到自行车了,根本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gd把小客户伤害得很深啊,gd支持可以,gd的缺点对小客户支持不好。gd的官网资料很多,国产中最多的 ...

但是GD的价格?这价格我为什么不去用ST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输出,人眼可见的,有这么夸张?

真的很夸张,我就遭遇过。感觉他们应该是SPI接口的flash,坑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夸张,我就遭遇过。感觉他们应该是SPI接口的flash,坑死了。

GD简直就是骗子公司,我也被坑了,当初芯片最贵的那段时间,30元一片买的几十片GD32F103VET6,现在还扔在那里。

我的程序比较大,超过256K了,一旦超过256K,就奇慢无比,当初不知道原因,连续一个星期熬夜查问题。

后来才得知,他们说鼓吹的FLASH 零延时,还忽悠是专利技术,实际是把程序读到了RAM里运行的,RAM空间有限(每款芯片的ram大小不一样),一旦超过RAM的容量,就来回从FLASH里倒腾代码到RAM里,然后再运行。那速度比蜗牛都慢。

最早的数据手册里,都没提什么CODE FLASH区,DATA FLASH区,现在即使提了,也是造假。其实CODE区,就是分配给代码运行的RAM。

网友:
还有,他们宣传的303系列带fpu,实际上,早期的303系列是不带的。也被坑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gd把小客户伤害得很深啊,gd支持可以,gd的缺点对小客户支持不好。gd的官网资料很多,国产中最多的 ...

不是因为你是大客户没坑你,是你走运,你的代码量小。超过了它划分的用来运行程序的RAM试试,看它坑你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I:
GD简直就是骗子公司,我也被坑了,当初芯片最贵的那段时间,30元一片买的几十片GD32F103VET6,现在还扔在 ...

原来是需要来回倒腾代码到RAM里面,难怪比蜗牛还慢。想不明白为啥这么干,像友商那样,超过容量的相当于降频到96MHz也行啊。

网友:
请问各位网友 ,
ARM核MCU,封装QFN20,内置时钟频率在64M以上 , ROM小容量也够用 其他要求不高 , 有哪些品牌/型号?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需要来回倒腾代码到RAM里面,难怪比蜗牛还慢。想不明白为啥这么干,像友商那样,超过容量的相当于 ...

这么干省钱啊,不用做用来存代码的flash,用普通的就行,然后还能鼓吹他们的代码0延时,比ST都牛逼,是他们的专利技术。一举多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来gd把小客户伤害得很深啊,gd支持可以,gd的缺点对小客户支持不好。gd的官网资料很多,国产中最多的 ...

之前的GD官网确实资料很多,直接就可以下载,当时感觉越来越有大公司范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啊,现在变的很封闭了。

其实对我没啥伤害,我认识他们代理,但是我不想麻烦人家,用直接就可以下载到资料的芯片多方便。

之前用GD的芯片,都留一半FLASH用来IAP缓存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干省钱啊,不用做用来存代码的flash,用普通的就行,然后还能鼓吹他们的代码0延时,比ST都牛逼,是他 ...

他们的芯片也不便宜,看起来他们利润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的GD官网确实资料很多,直接就可以下载,当时感觉越来越有大公司范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啊,现在变 ...

我也不喜欢找代理要这要那问这问那的,所以我现在选型不是st就是雅特力,都不需要注册,啥资料都直接下,雅特力还有官方淘宝店,多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GD简直就是骗子公司,我也被坑了,当初芯片最贵的那段时间,30元一片买的几十片GD32F103VET6,现在还扔在 ...

就算是ESP32那样XIP方式运行SPI闪存上的程序也不会慢到那么离谱啊,之前还以为它是超过了0等待区域就是XIP方式运行了,现在看来比XIP要差远了,还好因为它价格优势不大没用过它

网友:
华大的HC32F460,挺好用的,之前5-6元。咸鱼上有成包卖的。

网友:
必须雅特力啊,gd的主频低而且bug太多了,雅特力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