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手机导航总是提示GPS信号弱,坛友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楼主:
近半年手机不管是高德还是百度导航,开阔地带都提示GPS信号弱,经常到路口就没提示该怎么走了,走错了好多次,去手机售后问人家说这个跟手机没关系,问运营商说正常不会这样的,可能是手机卡比较老(我手机卡用了9年了),可以换个新卡试试,也不知道说的靠不靠谱,sim卡用久了还能影响GPS信号的吗

网友:
下载个可以查看卫星数量和信号的APP先看看?
手机网络及网速正常不?
另外,近半年有没有换新车了、换新手机支架带无线充之类(外部环境变化)

网友A:
估计应该是GPS老化了。换新的吧。(新手机或新换GPS部件:模块或天线)

网友B:
有没有摔或进水受潮之类的,可能是天线的触点跟电路板接触不好了。

网友:
GPS就是手机啊,关运营商什么事。
一般是手机GPS模块坏了,或天者接触不良。
我有台IP8也是提示GPS信号弱,花了100元修改好就正常了。

网友C:
为什么不可能是你的车的膜是带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是GPS老化了。换新的吧。(新手机或新换GPS部件)

才买来一年多的小米,上次去小米之家,工作人员说不可能是手机问题,看来小米之家也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可能是你的车的膜是带金属的?

车子没换过,以前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摔或进水受潮之类的,可能是天线的触点跟电路板接触不好了。

摔的次数倒是不少,经常手没那好掉落地上😂

网友:
我是换了个铝合金的手机套就不行

网友:
我之前的手机摔过一次之后,GPS和WIFI信号都很差。 导航经常没法定位。

后来去手机店修了一下天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摔的次数倒是不少,经常手没那好掉落地上😂

经常摔手机确实会摔坏主板上gps信号滤波器还有gps天线的触点。

下载一个cellular-z就可以查看gps 的信号情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