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座子,PCB引脚排列为啥多种多样呢?为何不统一呢?

楼主:
选了几个座子,发现引脚排列还不一样。

网友:
楼主注意看下接触面的位置就能看出区别了

网友:
TL431就3个引脚都能排出花来。。。。。

网友A:
RJ45 有的是上触点,有的是下触点, 有的需要内部自带变压器,有的不需要变压器。有的需要沉板
怎么统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J45 有的是上触点,有的是下触点, 有的需要内部自带变压器,有的不需要变压器。有的需要沉板
怎么统一 ...

还有带灯的,不带灯的,双方向灯的;千兆的,百兆的,2.5G的;支持POE供电的,不支持POE供电的;正插的,反插的;单层的,双层的;长款的,短款的,沉板的,贴片的,直插的,卧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带灯的,不带灯的,双方向灯的;千兆的,百兆的,2.5G的;支持POE供电的,不支持POE供电的;正插的, ...

跟typeC 一样, 看似统一了 实际千差万别

网友C:
RJ45让强迫症最难受的是千兆网的引线线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J45让强迫症最难受的是千兆网的引线线序。

有治疗强迫症的千兆RJ45座 ,比如HR851178A,HR872137H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治疗强迫症的千兆RJ45座 ,比如HR851178A,HR872137H等

去看了,还是跟普通RJ45一样的线序定义。
依旧是1236负责百兆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了,还是跟普通RJ45一样的线序定义。
依旧是1236负责百兆的接法。

那是网线对外端,而且这个不是1236就不能通信了,但是跟你没关系,过变压器后内部管脚端已经倒过来了啊,你走线就不会交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