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口,如何分别限流500mA和2A

楼主:
typeC后接了一个ip5506锂电池充放芯片。如果接电脑usb时需要typec通讯+限流500mA防止把电脑usb拉保护。不接电脑时用2A的充电头通过typcC—ip5506 给电池充电,需要限流2A。有简单办法实现这两种限流电流么?最好是合用一个typeC的接口,谢谢大家。

网友:
用带快充识别的充电宝芯片。

网友:
而且ip5506也不支持充电电流配置

网友:
ip5506没这么傻吧,插电脑上USB电流达不到2A会自动降低充电电流的

网友:
mos 管加电子保险丝

网友:
有专门的限流芯片,例如:MT9700、LPW5209AB5F、ME1502AM5G等

网友:
一般用PD芯片, 加DCDC 来做限流, 比如芯芯海的CS32G030+南芯sc8815

网友:
我也有一次把充电宝插到电脑USB口,主板直接报警,电流为零了